大家好 求助

楼主:
大家好 我是个菜鸟 最近在公司实习 老板要做些驱动
我是以前一点都没有接触过WINCE 也不知道怎么入手 没一点头绪 何况也没时间慢慢看书了 希望达人们给些意见
另外我用VS05+6.0R3 该装的补丁都装了  自己定制系统 为什么还会有1个错误

希望各位帮小弟一把 该怎学 另外我想看看 周立波那本书 大家觉得有必要吗

网友A:
把错误贴出来看看,这个也没什么捷径吧。

网友B:
你的那一个错误内容也没贴出来看看,怎么能帮你呢?不过,你可以试试关掉杀毒软件,再重新编译应该就差不多了。你说的周立波,没听说过,就知道周立功,但以前看时好像前面大部分都是基于EVC的应用。最后提到了一些驱动,看看也应该是不错的。

网友C:
别着急,当时我也安装的时候也是遇到了很多问题,你可以把你的错误贴出来
看到家遇到过没有
遇到的话帮你解答一下,或帮你分析一下
加油!

网友:
引用 网友A:

把错误贴出来看看,这个也没什么捷径吧。

谢谢你  我想把系统重新装下  在看看结果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的那一个错误内容也没贴出来看看,怎么能帮你呢?不过,你可以试试关掉杀毒软件,再重新编译应该就差不多了。你说的周立波,没听说过,就知道周立功,但以前看时好像前面大部分都是基于EVC的应用。最后提到了一些驱动,看看也应该是不错的。

杀毒关了 试过了 还是不行 我1行代码都没有 结果怎么会有错误  我决定重新装下PB
我说的周立功的是 ARM&WINCE 那本书 好像挺有名的
还是谢谢你了

网友:
最好把错误贴出来看看
大家好帮你分析分析
build.err

网友:
引用 网友C:

别着急,当时我也安装的时候也是遇到了很多问题,你可以把你的错误贴出来
看到家遇到过没有
遇到的话帮你解答一下,或帮你分析一下
加油!

我开始没升级的时候可以定制 然后升级到R3后就不行了  我怀疑是升级之后出错了
我看看重装一下能不能行
另外你觉得不看直接看历程的书能成吗   应为比较急 也来不及看那么多原理书了

网友:
安装R3是要格外小心的,弄不好就出错。

看看这里吧,前段时间终于顺利按照完了R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