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IVE-BASE+FAT?

楼主:
如何实现FAT配置注册表实现自动化分区功能,因为我的EBOOT没有分区功能,但又想实现HIVE-BASE+FAT?
环境:S3C2410+NAND(64)+RAM(64)

网友:
三星的EBOOT应该是有分区功能的啊,下个三星的EBOOT就是了,没有那么麻烦的。不然一直分区的代码很麻烦的。先搞好分区再下一步吧。

网友:
下面是我EBOOT菜单。确实没有分区功能,分区功能应该是调用BOOTPART那部分的吧
EdbgOutputDebugString ( "\r\nEthernet Boot Loader Configuration:\r\n\r\n");
        EdbgOutputDebugString ( "0) IP address: %s\r\n",inet_ntoa(pBootCfg->IPAddr));
        EdbgOutputDebugString ( "1) Subnet mask: %s\r\n", inet_ntoa(pBootCfg->SubnetMask));
        EdbgOutputDebugString ( "2) DHCP: %s\r\n", (pBootCfg->ConfigFlags & CONFIG_FLAGS_DHCP)?"Enabled":"Disabled");
        EdbgOutputDebugString ( "3) Boot delay: %d seconds\r\n", pBootCfg->BootDelay);
        EdbgOutputDebugString ( "4) Reset to factory default configuration\r\n");
        EdbgOutputDebugString ( "5) Program disk image into SmartMedia card: %s\r\n", (pBootCfg->ConfigFlags & CONFIG_FLAGS_SAVETOFLASH)?"Enabled":"Disabled");
        EdbgOutputDebugString ( "6) Program CS8900 MAC address\r\n");
        EdbgOutputDebugString ( "7) Low-level format the Smart Media card\r\n");
        EdbgOutputDebugString ( "D) Download image now\r\n");
        EdbgOutputDebugString ( "\r\nEnter your selection: ");

网友:
你的EBOOT也太简单的过分了吧!在网上下一个三星的EBOOT,好多2440、2410的BSP里面都带EBOOT的,你随便下一个,然后将BOOTLOADER、BOOTPART的文件夹拷过去,估计要改的东西不多的。

网友A:
分区和HIVE-BASE和EBOOT有什么关系?
是OAL层开始的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分区和HIVE-BASE和EBOOT有什么关系?
是OAL层开始的吧

分区不是在EBOOT里面做的吗?不分区怎么做HIVE呢?system.hv往哪里放呢?

网友A:
EBOOT要处理一个binfs,system.hv和内核放在一起的,需要存储的是另一个.hv

网友:
引用 网友A:
EBOOT要处理一个binfs,system.hv和内核放在一起的,需要存储的是另一个.hv

三星的BSP关于分区都是在EBOOT里面做的,包括将FLASH分成BINFS、FATFS,我记得好像BOOT.HV是和内核在一起的,而要做HIVE的话,sysytem.hv是要放在FAT分区的呀。

网友:
引用 网友B:
引用 网友A:
EBOOT要处理一个binfs,system.hv和内核放在一起的,需要存储的是另一个.hv

三星的BSP关于分区都是在EBOOT里面做的,包括将FLASH分成BINFS、FATFS,我记得好像BOOT.HV是和内核在一起的,而要做HIVE的话,sysytem.hv是要放在FAT分区的呀。

不好意思,我刚才看了下,昨天说错了,system.hv是放在FAT等文件系统分区的。
理理头绪,binfs应该是用做multi bin的,hive-base的话不一定需要BINFS,如果用single bin 的话EBOOT也没有必要处理磁盘分区,hive-base主要是编译的时候加了组件,然后注册表方面处理一下就可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引用 网友A:
EBOOT要处理一个binfs,system.hv和内核放在一起的,需要存储的是另一个.hv

三星的BSP关于分区都是在EBOOT里面做的,包括将FLASH分成BINFS、FATFS,我记得好像BOOT.HV是和内核在一起的,而要做HIVE的话,sysytem.hv是要放在FAT分区的呀。

不好意思,我刚才看了下,昨天说错了,system.hv是放在FAT等文件系统分区的。
理理头绪,binfs应该是用做multi bin的,hive-base的话不一定需要BINFS,如果用single bin 的话EBOOT也没有必要处理磁盘分区,hive-base主要是编译的时候加了组件,然后注册表方面处理一下就可以了

嗯,我也这样认为的,但问题来了,system.hv放在FAT等文件系统分区,那系统又如何去识别那FAT文件系统呢,我的思路是:加载一个有磁盘管理服务的NK。NB0,在里面分区格式化,这就要添加一个NAND 驱动(就是smflash.dll)了,我现正在调这个NAND驱动,现在一开机系统加载NAND驱动时就黑屏,应该注册表问题,我再看看,希望做过HIVE-BASE+FAT的高人指点一二,小弟洗耳恭听,^^

网友:
这个NAND驱动的写法是否这样,小弟菜鸟一个,希大虾门别见笑.
IF NONAND !

HKEY_LOCAL_MACHINE\System\StorageManager\AutoLoad\FlashDrv]
   "DriverPath"="Drivers\\BuiltIn\\FlashDrv"
   "LoadFlags"=dword:1
;   "MountFlags"=dword:11
   "BootPhase"=dword:0
   "Flags"=dword:1000

[HKEY_LOCAL_MACHINE\Drivers\BuiltIn\FlashDrv]  ;这个指的是Flash的Dll可能会有些不同吧,但2410就这个
   "Prefix"="DSK"
   "Dll"="smflash.dll"
; "FSD"="FATFS.DLL"
   "Order"=dword:0
   "Ioctl"=dword:4
   "Profile"="FlashDrv"
   "FriendlyName"="MS Flash Driver"
   "IClass"="{A4E7EDDA-E575-4252-9D6B-4195D48BB865}"

ENDIF NONAND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