模拟与混合信号

楼主:
微控制器MCU
DSP与ARM处理器
ST MEMES传感器创意设计大赛
意法半导体-低功耗射频
MEMS传感器
ADI工业技术
ARM技术
Linux与安卓
实时操作系统RTOS
编程基础
国产MCU
瑞萨电子MCU
51单片机
电机驱动控制(Motor Control)
TI 模拟与混合信号
开关电源学习小组
LED专区
TI 模拟与混合信号
TI无线连接
测试/测量
电路观察室
maychang趣味电子技术课堂
ADI工业技术
东芝光电继电器TLP3547评测专区
MAX32630FTHR设计大赛专区
MicroPython开源版块
创新实验室
以拆会友
ON和Avnet物联网创新设计大赛
聊聊笑笑闹闹
求职招聘
为我们提建议&公告
ADI工业技术论坛
ADI工业技术论坛
如何将2G的XD卡模拟成128兆
yelanghijie
yelanghijie

网友A(2010-01-12):
如何将2G的XD卡模拟成128兆
我手头有一块2410的开发板,提供1个SMC接口,我用xD-SMC Adapter 将xD卡转接。
之前用的64兆的卡可以用,可是卡坏了,现在买了块2G的可是开发板只支持64/128
请问有什么工具可以将我2G的卡,模拟成128兆或是64兆的呢?
如何
接口
开发

网友B:
估计需要修改下 驱动,模拟估计还是用不了。
MARK,帮顶下。我也学习下。

网友C:
没有看过xd卡的协议,不太确定2G xd和64/128m采用的是不是同一版本的协议
但是从网上的描述来看,有些机器之能够支持64m的卡,如果要支持2g的卡,是需要升级软件的
所以猜测它们的协议应该是有差别的,所以lz说的把2g模拟为64m应该是走不通的
================
可以先考虑一下控制器是否支持2g,然后再考虑协议部分做那些处理
呵呵,个人看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