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注6410同时编解码问题看过来

楼主:
6410同时编解码问题:
1.编解码图像会串
2.编码质量下降

这个问题在三星BSP0.85,既8月11号的版本中已解决,
编码通过修改LIB\SsbSipH264Encode.c 的两个参数来解决:
    pCTX->intraqp = 1;
    pCTX->qpmax = 32;
这两个值需要自己再优化。

网友:
   楼主你的问题解决了?BSP一定要是这个版本的吗

网友:
   就只需要调这2个参数吗,是要一个个去试吗

网友:
解决了,必须要最新版本

网友:
引用 网友A:
? 就只需要调这2个参数吗,是要一个个去试吗

我试过了,你可以按自己需求一个一个试

网友:
BSP0.85的都出来了,我还在用BSP0.34版本.

网友:
  楼主QQ号多少,方便透漏一下么,我也正在用6410,有什么问题大家可以一起研究研究啊

网友:
已发消息给你了

网友:
也发个消息给我吧,我也在搞

网友:
   请问myearth,你们三星的开发板是在哪买的,我们公司也想买,但是找不到人,希望能透露一下,谢谢

网友:
我是友坚的,比三星的多了个摄像头接口
http://www.urbetter.com/

网友:
  谢谢你,还有几个问题想咨询你一下的。
1,你用MFC硬件编解码,是不是也做那种网络视频, 现在做成功了吗,是不是同时编码发送和解码显示都没有问题。我这里编解码的时候屏幕抖的厉害。然后,同时编解码有问题,有时候解码显示对方图像的时候,会出现本地的图像(怀疑是编码干扰引起),有时候编码甚至失败。

2,然后你们是怎么样得到三星的技术支持的,是直接联系三星公司,还是通过友坚的。

3,你们买的开发板型号是什么,最新的BSP是怎样从三星公司得到的。

4,你们是用的linux还是winc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