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9263休眠后怎样唤醒?

楼主:
9263跑WINCE5系统,点“挂起”后,系统进入休眠,怎样指定一个中断源事件来唤醒系统呢?

网友:
这个需要看下 9263的技术手册,一般都会在里面有说道。

一般处理器在其CPU的几种模式中,会提到系统进入低功耗的休眠时,有哪些GPIO或者中断源可以唤醒它,
楼主好好看下DATASHEET就应该能找到。

网友:
在9263的驱动里面已经有了,而且默认有一个GPIO做唤醒管脚,在key驱动里面。

网友:
先跟lz打个招呼先,手中有个G45的开发板,准备玩玩,有啥问题还请各位多多指教hoho

网友:
我用KEYPAD驱动里面那个IO,人为给它一个低电平后,弹出以下调试信息:
+SOCRestoreAllIntrAfterSuspend()
+SOCPioRestoreAllIntrAfterSuspend()
RaiseException: Thread=83b59640 Proc=811bc780 'device.exe'
AKY=0000001d PC=03fa6d64(coredll.dll+0x00036d64) RA=800acf58(NK.EXE+0x00040f58)
BVA=00000001 FSR=00000001
Exception 'RaiseException' Thread=83b59640 AKY=0000001d PC=000000fb BVA=00000001

R0=80092994  R1=00000000  R2=00002c3d  R3=bffffd50
R4=2006d020  R5=40000093  R6=8006f35c  R7=00000010
R8=bffff800  R9=fffff830 R10=bffffc00 R11=00000001
R12=0084d81c  SP=811be550  Lr=ffffc808 Psr=4000009f
Halting system

网友:
现在用那个IO可以唤醒了,可是只能在挂起后的短时间内唤醒才可以,时间长了还是不行。

网友:
ram  自刷新有问题。

网友:
或者,板子供电有问题。

网友:
睡太久后再来唤醒就丢出这样的消息
KeyPadPowerOn customclass
KeyPadPowerOn
Undefined Instruction: Thread=83b348c0 Proc=8113c870 'gwes.exe'
AKY=00000019 PC=7c012260(???+0x7c012260) RA=7c012260(???+0x7c012260) BVA=09fff02
0 FSR=00000005
Data Abort: Thread=83b348c0 Proc=8113c870 'gwes.exe'
AKY=00000019 PC=000200c9(gwes.exe+0x000100c9) RA=000200c9(gwes.exe+0x000100c9) B
VA=08000005 FSR=00000001
Exception 'Data Abort' Thread=83b348c0 AKY=00000019 PC=7c012260 BVA=08000005
R0=00000001  R1=0010011b  R2=e3baba22  R3=00000000
R4=7c012260  R5=0a0efac8  R6=00000000  R7=00000000
R8=0003b294  R9=0000000f R10=00000000 R11=0a0efa44
R12=0a0ef9c0  SP=0a0ef9e8  Lr=7c012260 Psr=6000003f

网友A:
休眠之后可能你的SDRAM里面供电出现了问题,休眠时讲所有数据都保存在SDRAM里面的,如果SDRAM刷新或者供电出现问题唤醒之后肯定会出现问题的。

网友:
3楼的我也在调9G45板子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休眠之后可能你的SDRAM里面供电出现了问题,休眠时讲所有数据都保存在SDRAM里面的,如果SDRAM刷新或者供电出现问题唤醒之后肯定会出现问题的。
顶贴+学习…

网友:
呵呵,还没解决呢。

网友:
还没解决,9263的挂起只是让CPU进入慢时钟模式,并将一些外设电源切断,其它供电还在,那SDRAM的自刷新怎样维持呢

网友:
我测量过,我在正常运行时SDRAM的时钟频率为100M,挂起后,这个频率没了

网友:
再点唤醒时,频率都恢复了,但系统恢复不了,而且每次串口都丢出不同的错误信息,都是DATA ABORT,PREFETCH ABORT之类。

网友:
启动系统和BootLoader有关,会不会是BootLoader方面的原因呢?

网友:
问题已解决,需要在休眠前把SDRAM设为自刷新模式,唤醒时关闭功耗模式即可,在此特感谢百特张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