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DIO自动被关闭

楼主:
最近移植了下个SDIO驱动, 我把SD插进去的时候没有反应,于是我就插上去才开机,
从终端查看发现内核启动后已经识别到我的SD卡了,并且可以显示出我的SD卡的大小,
但是在最后出现一句
power down

有没有知道为什么SD驱动开启后自动关闭电源啊?

网友:
应该不是SD驱动开启后自动关闭电源,
而是你的电源管理,到OS加载到一定阶段后,OS把SD用的电源给关闭了吧。

网友:
不懂,对LINUX深入都不到皮毛!

网友:
发个内核加载信息参考一下

Starting kernel ...

Uncompressing Linux.......................................................................................................................................................... done, booting the kernel.
Linux version 2.6.30.5 (root@FC) (gcc version 4.3.2 (Sourcery G++ Lite 2008q3-72) ) #54 Tue Feb 9 11:47:08 CST 2010
CPU: ARM920T [41129200] revision 0 (ARMv4T), cr=c0007177
CPU: VIVT data cache, VIVT instruction cache
Machine: SMDK2440
Ignoring unrecognised tag 0x54410008
Memory policy: ECC disabled, Data cache writeback
MM: CPU does not support supersection mapping for 0x55000000000 at 0xf0d00000
CPU S3C2440A (id 0x32440001)
S3XX Clocks, (c) 2004 Simtec Electronics
S3C244X: core 400.000 MHz, memory 100.000 MHz, peripheral 50.000 MHz
CLOCK: Slow mode (1.500 MHz), fast, MPLL on, UPLL on
Built 1 zonelists in Zone order, mobility grouping on.  Total pages: 16256
Kernel command line: root=/dev/mtdblock2 rootfstype=yaffs init=/linuxrc console=ttySAC0,115200
NR_IRQS:85
irq: clearing subpending status 00000003
irq: clearing subpending status 00000002
PID hash table entries: 256 (order: 8, 1024 bytes)
Console: colour dummy device 80x30
console [ttySAC0] enabled
Dentry cache hash table entries: 8192 (order: 3, 32768 bytes)
Inode-cache hash table entries: 4096 (order: 2, 16384 bytes)
Memory: 64MB = 64MB total
Memory: 59840KB available (4352K code, 376K data, 140K init, 0K highmem)
Calibrating delay loop... 199.47 BogoMIPS (lpj=498688)
Mount-cache hash table entries: 512
CPU: Testing write buffer coherency: ok
net_namespace: 936 bytes
NET: Registered protocol family 16
S3C Power Management, Copyright 2004 Simtec Electronics
S3C2440: Initialising architecture
S3C2440: IRQ Support
S3C24XX DMA Driver, (c) 2003-2004,2006 Simtec Electronics
DMA channel 0 at c4808000, irq 33
DMA channel 1 at c4808040, irq 34
DMA channel 2 at c4808080, irq 35
DMA channel 3 at c48080c0, irq 36
S3C244X: Clock Support, DVS off
bio: create slab at 0
SCSI subsystem initialized
usbcore: registered new interface driver usbfs
usbcore: registered new interface driver hub
usbcore: registered new device driver usb
s3c2440-i2c s3c2i2c: slave address 0x10
s3c2440-i2c s3c2440-i2c: bus frequency set to 97 KHz
s3c2440-i2c s3c2440-i2c: i2c-0: S3C I2C adapter
cfg80211: Calling CRDA to update world regulatory domain
NET: Registered protocol family 2
IP route cache hash table entries: 1024 (order: 0, 4096 bytes)
TCP established hash table entries: 2048 (order: 2, 16384 bytes)
TCP bind hash table entries: 2048 (order: 1, 8192 bytes)
TCP: Hash tables configured (established 2048 bind 2048)
TCP reno registered
NET: Registered protocol family 1
NetWinder Floating Point Emulator V0.97 (extended precision)
JFFS2 version 2.2. (NAND) (SUMMARY)  ? 2001-2006 Red Hat, Inc.
ROMFS MTD (C) 2007 Red Hat, Inc.
yaffs Jan 23 2010 15:00:09 Installing.
msgmni has been set to 116
alg: No test for stdrng (krng)
io scheduler noop registered
io scheduler anticipatory registered (default)
io scheduler deadline registered
io scheduler cfq registered
Console: switching to colour frame buffer device 60x34
fb0: s3c2410fb frame buffer device
lp: driver loaded but no devices found
ppdev: user-space parallel port driver
Serial: 8250/16550 driver, 4 ports, IRQ sharing enabled
s3c2440-uart.0: s3c2410_serial0 at MMIO 0x50000000 (irq = 70) is a S3C2440
s3c2440-uart.1: s3c2410_serial1 at MMIO 0x50004000 (irq = 73) is a S3C2440
s3c2440-uart.2: s3c2410_serial2 at MMIO 0x50008000 (irq = 76) is a S3C2440
brd: module loaded
loop: module loaded
Uniform Multi-Platform E-IDE driver
ide-gd driver 1.18
ide-cd driver 5.00
Driver 'sd' needs updating - please use bus_type methods
Driver 'sr' needs updating - please use bus_type methods
dm9000 Ethernet Driver, V1.31
eth0 (dm9000): not using net_device_ops yet
eth0: dm9000a at c48b2000,c48b6004 IRQ 19 MAC: 08:00:3e:26:0a:5b (chip)
usbcore: registered new interface driver asix
usbcore: registered new interface driver cdc_ether
usbcore: registered new interface driver net1080
usbcore: registered new interface driver rndis_host
usbcore: registered new interface driver cdc_subset
usbcore: registered new interface driver zaurus
usbcore: registered new interface driver rndis_wlan
usbcore: registered new interface driver rt2500usb
usbcore: registered new interface driver rt73usb
S3C24XX NAND Driver, (c) 2004 Simtec Electronics
s3c2440-nand s3c2440-nand: Tacls=3, 30ns Twrph0=7 70ns, Twrph1=3 30ns
NAND device: Manufacturer ID: 0xec, Chip ID: 0x76 (Samsung NAND 64MiB 3,3 8-bit)
Scanning device for bad blocks
Bad eraseblock 2385 at 0x000002544000
Creating 3 MTD partitions on "NAND 64MiB 3,3V 8-bit":
0x000000000000-0x000000080000 : "Boot loader"
0x000000080000-0x000000400000 : "kernel"
0x000000400000-0x000004000000 : "root fs"
usbmon: debugfs is not available
ohci_hcd: USB 1.1 'Open' Host Controller (OHCI) Driver
s3c2410-ohci s3c2410-ohci: S3C24XX OHCI
s3c2410-ohci s3c2410-ohci: new USB bus registered, assigned bus number 1
s3c2410-ohci s3c2410-ohci: irq 42, io mem 0x49000000
usb usb1: configuration #1 chosen from 1 choice
hub 1-0:1.0: USB hub found
hub 1-0:1.0: 2 ports detected
usbcore: registered new interface driver cdc_wdm
Initializing USB Mass Storage driver...
usbcore: registered new interface driver usb-storage
USB Mass Storage support registered.
usbcore: registered new interface driver libusual
usbcore: registered new interface driver usbserial
USB Serial support registered for generic
usbcore: registered new interface driver usbsergeneric
usbserial: USB Serial Driver core
USB Serial support registered for FTDI USB Serial Device
usbcore: registered new interface driver ftdi_sio
ftdi_sio: v1.4.3:USB FTDI Serial Converters Driver
USB Serial support registered for pl2303
usbcore: registered new interface driver pl2303
pl2303: Prolific PL2303 USB to serial adaptor driver
mice: PS/2 mouse device common for all mice
S3C Touchscreen driver, (c) 2008 Samsung Electronics
S3C TouchScreen got loaded successfully : 10 bits
input: S3C TouchScreen as /class/input/input0
S3C24XX RTC, (c) 2004,2006 Simtec Electronics
s3c2410-rtc s3c2410-rtc: rtc disabled, re-enabling
s3c2410-rtc s3c2410-rtc: rtc core: registered s3c as rtc0
S3C2410 Watchdog Timer, (c) 2004 Simtec Electronics
s3c2410-wdt s3c2410-wdt: watchdog inactive, reset disabled, irq enabled
mapped channel 0 to 0
s3c2440-sdi s3c2440-sdi: powered down.
s3c2440-sdi s3c2440-sdi: initialisation done.
usbcore: registered new interface driver hiddev
usbcore: registered new interface driver usbhid
usbhid: v2.6:USB HID core driver
Advanced Linux Sound Architecture Driver Version 1.0.18a.
ALSA device list:
  No soundcards found.
IPVS: Registered protocols ()
IPVS: Connection hash table configured (size=4096, memory=32Kbytes)
IPVS: ipvs loaded.
IPv4 over IPv4 tunneling driver
GRE over IPv4 tunneling driver
TCP cubic registered
Initializing XFRM netlink socket
NET: Registered protocol family 10
lo: Disabled Privacy Extensions
tunl0: Disabled Privacy Extensions
NET: Registered protocol family 17
RPC: Registered udp transport module.
RPC: Registered tcp transport module.
lib80211: common routines for IEEE802.11 drivers
s3c2410-rtc s3c2410-rtc: hctosys: invalid date/time
yaffs: dev is 32505858 name is "mtdblock2"
yaffs: passed flags ""
yaffs: Attempting MTD mount on 31.2, "mtdblock2"
yaffs: block 2129 is marked bad
block 2130 is bad
s3c2440-sdi s3c2440-sdi: running at 0kHz (requested: 0kHz).
s3c2440-sdi s3c2440-sdi: running at 196kHz (requested: 195kHz).
s3c2440-sdi s3c2440-sdi: running at 196kHz (requested: 195kHz).
s3c2440-sdi s3c2440-sdi: running at 196kHz (requested: 195kHz).
s3c2440-sdi s3c2440-sdi: running at 196kHz (requested: 195kHz).
s3c2440-sdi s3c2440-sdi: running at 196kHz (requested: 195kHz).
s3c2440-sdi s3c2440-sdi: running at 196kHz (requested: 195kHz).
s3c2440-sdi s3c2440-sdi: running at 196kHz (requested: 195kHz).
s3c2440-sdi s3c2440-sdi: running at 25000kHz (requested: 25000kHz).
s3c2440-sdi s3c2440-sdi: running at 25000kHz (requested: 25000kHz).
mmc0: new SDHC card at address 8e42
mmcblk0: mmc0:8e42 SD04G 3.69 GiB
mmcblk0:
yaffs_read_super: isCheckpointed 0
VFS: Mounted root (yaffs filesystem) on device 31:2.
Freeing init memory: 140K
eth0: link up, 100Mbps, full-duplex, lpa 0x45E1

Please press Enter to activate this console.

网友:
看到有人回贴心里很高兴
。。。。。。

网友:
感觉上你这个设备到SD系统就认为SD卡被拨出了?!只是精略的看了一眼。MARK下,回头仔细瞧瞧。

网友:
在内核启动前把SD卡插上去就得可以看到上面的信息
重新插上去的时候没有反应,按道理应该是有反应的吧

网友:
期待有人告诉一声! 好像我的中断脚不起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