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S2005 IDE里面的Target/Remote Tools/System Information菜单不能用,有没解决的好办法?我想随时知道我自己的程序跑起

楼主:
VS2005 IDE里面的Target/Remote Tools/System Information菜单不能用,有没解决的好办法?我想随时知道我自己的程序跑起来后的系统内存状态!

网友A:
MEMORYSTATUS memstat;
GlobalMemoryStatus( &memstat);

可以获得系统内存使用状态

网友:
引用 网友A:

MEMORYSTATUS memstat;
GlobalMemoryStatus( &memstat);

可以获得系统内存使用状态

这样不是要定时查询才能得到?

网友A:
对啊,我就是在须要观察的程序段 打印内存使用情况到DEBUG窗口

网友:
引用 网友A:

对啊,我就是在须要观察的程序段 打印内存使用情况到DEBUG窗口

有时间试一下,看能不能解决我的程序的内存泄漏问题!

网友A:
我就是用这个 观察过内存泄露

如果你的程序 有内存泄露的话,你会看到内存使用一直网上飙,

可好看了,呵呵。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就是用这个 观察过内存泄露

如果你的程序 有内存泄露的话,你会看到内存使用一直网上飙,

可好看了,呵呵。

做了下测试,我的程序存在严重的内存泻漏问题,可得好好查了!

网友B:
     CRadioPreviewDlg*  dlg=new   CRadioPreviewDlg( );
     dlg->DoModal( );

上面用了NEW,没有使用DELETE会不会造成内存泄漏???动态调用对话框正确的方式是不是下面这样的

      CRadioBandDlg*  dlg=new   CRadioBandDlg( );
      dlg->DoModal( );
      delete dlg;
      dlg=NULL;

网友:
引用 网友B:
    CRadioPreviewDlg*  dlg=new  CRadioPreviewDlg( );
    dlg->DoModal( );

上面用了NEW,没有使用DELETE会不会造成内存泄漏???动态调用对话框正确的方式是不是下面这样的

      CRadioBandDlg*  dlg=new  CRadioBandDlg( );
      dlg->DoModal( );
      delete dlg;
      dlg=NULL;

违背了NEW要和DELETE配对使用的原则了,所以内存泄漏严重!!!
本以为对话框返回(关闭了),系统会自动回收对话框用掉的内存!!!-----这样理解原来是错误的!!!

网友:
基本的原则

1。NEW与DELETE配对使用
2。防止数组越界最好用模板数组
3。使用过的资源注意要释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