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51的一段小程序请大家帮帮忙不知道怎么弄了两个程序结果不一样

楼主:
for(i=0;i<10;i++)
{
    ad=read2543(0x80); //0x80第九通道
  ad1=ad;
    k=k+ad1;
  }
  k/=10;
a=k;
我用数码管显示如果直接显示k是正确的值如果加上a=k;结果显示是错误的为什么那 请大家指教

网友:
如果直接显示k是正确的值
如果加上a=k
两个条件语句 就报错
啥意思啊

网友:
楼主把把数码管显示的代码贴上来看看啊

网友:
把显示的程序贴出来呀!看看是不是参数错误!

网友:
a和k的数据类型分别是什么。
如果k是浮点,a是整型,你这句a=k会把a和k的值都改掉。

网友:
a和k的类型不同吧

网友:
等晚上我把完整的程序 贴出来 大致就是这样类型是一样的啊  就是出错可能是哪个循环的毛病  但是我不知道   那里出错为什么出错 郁闷好久了  类型是相同的 比如说直接显示k为1566用a显示则为1706

网友:
我是 做 NTC热敏电阻 时遇到 的 如果 谁遇到过 也 可以加我QQ374485141

网友:
谢谢大家  问题以解决

网友:
怎么回事啊!

网友:
怎么解决的?

网友:
我 的 k变量在while循环里  从新开始循环时进行清零就可以了 可能是我没说明白让大家误解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