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PRS拨号后TCP协议通而UDP和ICMP协议都不通,怎么回事?

楼主(2009-12-03):
GPRS拨号后TCP协议通而UDP和ICMP协议都不通,怎么回事?
我用QQ2440开发板串口接CSR蓝牙开发板做dun上网,拨号连接都很正常,但是拨上网以后发现UDP 和ICMP协议不通,而后TCP协议却可以通,这个问题可能有点难?
上网
开发

网友A:
怎么可能,TCP和UDP都是IP协议,没有可能一个通、而另一个不通的

网友B:
确实是这样啊,走出TCP协议可以,但是其它协议不行,奇怪啊.但是用PC接开发板就可以.有人说是IP数据包的FSC问题,还有人说是心跳包的问题,不知是怎么回事啊,有做过的吗?

网友C:
不可能TCP通了,UDP不通的,估计还是设置问题

网友D:
估计是测试程序的问题

网友E:
我上网时用DNS解析域名,需要走udp包,但是包发出去就没有回应,ping命令包也是同样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