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ce中断共享

楼主:
现在2440上有四个DMA,但是DMA1由SPI0和I2S占用了,请问我该如何在这SPI0和IIS之间共享这个DMA1的中断呀?谢谢了!

网友:
共享中断?第1次听说,应该做不到的,特别是这种跨驱动共享,就算可以,两边怎么协调一致DMA里面的数据?

SPI需要DMA来做吗?用SPI的一般中断不就可以,SPI的速度可以调到50MBPS的,肯定不会慢。我们的SPI就是用的一般中断,没用DMA中断。

网友A:
楼上你也是做的2440的WIFI么?能不能发代码参考一下呀?另外不是说用LoadIntChainHandler可以共享中断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上你也是做的2440的WIFI么?能不能发代码参考一下呀?另外不是说用LoadIntChainHandler可以共享中断吗?

不是,我们的SPI是跟MCU进行简单的通信,WIFI就要用DMA方式?SPI可以最快到50MBPS还不够吗?你们的WIFI怎么接SPI接口?

网友:
wifi很多的是接SD口的吧

网友:
LoadIntChainHandler可以共享中断,PXA270的SD controller在比较新的补丁中这么用了,你可以找来参考参考。

网友:
引用楼主 sunboyljp 的帖子:
现在2440上有四个DMA,但是DMA1由SPI0和I2S占用了,请问我该如何在这SPI0和IIS之间共享这个DMA1的中断呀?谢谢了!

没有办法共享。硬件的限制。

后续的芯片解决了这样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