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T89C2051拿c51变成,为啥生成的指令会从地址C:0x0800 ...

楼主(2009-08-11):
AT89C2051拿c51变成,为啥生成的指令会从地址C:0x0800开写啊??AT89C2051的ROM空间才2K呀!!!
用Keil u3编的,哪位大侠告诉下怎么设置啊?
空间

网友A:
"Options for targrts"选对“device.”

网友B:
1: Device 选错了。
2:如果选了通用的51器件,可以在Target的Off chip memory中设置。

网友C:
估计就是器件类型选错了
另外,keil的uv3好像不支持单片机了吧,楼主找个uv2的吧

网友D:
和楼主说下,大小和起始地址是两个不相关的东西,即使1个Byte,也可以映射到任意的地址上。

网友E:
另外,目标的Off chip memory一般怎么设置才好呀,有些用命令的方法,太复杂拉??

网友F:
前面的空间是保留给中断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