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tivesync和wifi上网功能不能同时用么

楼主:
请教各位一个问题:
device通过activesync和pc互联的情况下,wifi的上网功能是不是不能够正常的使用呀?
在ce/mobile上都发现activesync使用的情况下wifi的上网功能会不能正常的使用

网友:
引用楼主 guopeixin 的回复:
请教各位一个问题:
device通过activesync和pc互联的情况下,wifi的上网功能是不是不能够正常的使用呀?
在ce/mobile上都发现activesync使用的情况下wifi的上网功能会不能正常的使用

恩?可以正常工作吧

网友A:
可以同时同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可以同时同

不好意思,问一下,大虾有没有试过,因为小弟试了很多次都不行,不太清楚到底是哪里的问题?

网友:
activesync 是通过USB连接的主机上网的好像。

网友:
引用楼主 guopeixin 的回复:
请教各位一个问题:
device通过activesync和pc互联的情况下,wifi的上网功能是不是不能够正常的使用呀?
在ce/mobile上都发现activesync使用的情况下wifi的上网功能会不能正常的使用

好像可以吧,你们的WIFI 用什么接口?
我们SDIO的WIFI ,连接activesync时,还可以与TPLINK 连接啊。

网友:
activesync 连接上以后就可以上网的,并且还蛮快,所以估计那时候wifi
就受影响了。呵呵。

网友:
我们调试wifi 应用程序的时候,可以直接采用activesync  来模拟调试的。

网友:
引用楼主 guopeixin 的回复:
请教各位一个问题:
device通过activesync和pc互联的情况下,wifi的上网功能是不是不能够正常的使用呀?
在ce/mobile上都发现activesync使用的情况下wifi的上网功能会不能正常的使用

左键activesync--->connectiong settings勾选上
Alloww wireless connection on devicewhen connect to the desktop
这样wifi和activesync便可以同时使用了,我现在就是这么用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引用楼主 guopeixin 的回复:
请教各位一个问题:
device通过activesync和pc互联的情况下,wifi的上网功能是不是不能够正常的使用呀?
在ce/mobile上都发现activesync使用的情况下wifi的上网功能会不能正常的使用

左键activesync--->connectiong settings勾选上
Alloww wireless connecti……

感谢,明天我尝试一下
再次表示感谢

网友:
好像不能同时用
我记得,activesync使用时要禁用网络的

网友:
我们的设备可以。

网友C:
不好意思,各位热心的朋友
最近比较忙,把这个帖子拉下来了,结贴不及时,望见谅
我这边尝试了一下cgenghui和zhouchuan111的方法,即“左键activesync--->connectiong settings勾选上Alloww wireless connecti……”,是可以的正常的通过wifi链接网络的,在此表示感谢
至于何种原因引起,小弟暂时不太清楚,回头有时间专门研究一下这部分,再次感谢各位的热情帮助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不好意思,各位热心的朋友
最近比较忙,把这个帖子拉下来了,结贴不及时,望见谅
我这边尝试了一下cgenghui和zhouchuan111的方法,即“左键activesync--->connectiong settings勾选上Alloww wireless connecti……”,是可以的正常的通过wifi链接网络的,在此表示感谢
至于何种原因引起,小弟暂时不太清楚,回头有时间专门研究一下这……

因为分数比较少,所以请大家见谅,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