菜鸟再问eboot下载NK.nb0问题

楼主:
各位大侠:
     我在学习eboot我使用的eboot的功能菜单如下:
Ethernet Boot Loader Configuration:
---------------------------------------
1) IP address: 59.73.145.152
   Subnet mask: 255.255.255.0
2) Boot delay: 15 seconds
3) DHCP: DISABLED
4) Reset TOC to default
5) Startup image: DOWNLOAD NEW
6) Program RAM image into Boot Media: ENABLED
7) MAC address: 22:33:44:55:66:77
8) Kernel Debugger: ENABLED
9) Format Boot Media for BinFS

B) Support BinFS: ENABLED
D) DOWNLOAD image now
F) Low-level FORMAT Boot Media
L) LAUNCH existing Boot Media image
R) Read Configuration
U) Set UDID : 00:00:00:00:00:00
W) Write Configuration Right Now
X) DOWNLOAD image to boot media, then LAUNCH it off the media
---------------------------------------

Enter your selection:
但是当键入D时输出正常如下:
Enter your selection: d
::: AX88796DBG_Init
AX88796 Mac Address: 22:33:44:55:66:77
::: AX88796 Reset OK!
System ready!
Preparing for download...
+OEMPreDownload: 1
Using device name: 'SMDK241026231'
+EbootSendBootmeAndWaitForTftp
Sent BOOTME to 255.255.255.255
Sent BOOTME to 255.255.255.255
但是却就是不能下载NK,使用抓包工具可以看到Bootme包和BP响应的UDP报文
大家帮忙分析下,谢谢
另外,已经排除防火墙杀毒软件拦截的可能

网友:
pb怎么设的?这个总要说说吧!

网友:
1.pc的Subnet mask也是: 255.255.255.0 ?

2.pb中下载配置是否选择的是以太网,以太网下载配置对话框(Ethernet Download Settings)是否已经得到了板子的信息,比如smdk2410218621什么的。

这两个不对,基本上就不行。

网友:
突然间就能下载了可是启动不了,我都懵了
超级终端显示以下信息
EraseBlocks: found a bad block (0x79) - skipping...
EraseBlocks: found a bad block (0x7A) - skipping...
EraseBlocks: found a bad block (0x7B) - skipping...
EraseBlocks: found a bad block (0x7C) - skipping...
EraseBlocks: found a bad block (0x7D) - skipping...
EraseBlocks: found a bad block (0x7E) - skipping...
EraseBlocks: found a bad block (0x7F) - skipping...
Done.
BP_LowLevelFormat: no good blocks
OpenPartition: Partition Exists=0x0 for part 0x21.
CreatePartition: Enter CreatePartition for 0x21.
LastLogSector: Last log sector is: 0x101F.
CreatePartition: sectors [0x1F020, 0xB480] requested are out of range or taken b
y another partition
ERROR: WriteRegionsToBootMedia: Failed to open/create BINFS partition.
WARNING: OEMLaunch: Failed to store BinFS regions to boot media.

网友:
呵呵,你的板子真搞笑。

你重新试一次:
先按f,低格看看输出什么信息

再按9,文件系统格式化,看看输出什么信息。(这个过程至少2-5分钟)

然后按d,再看看输出什么信息。

网友:
按9输出信息如下:
Enter LowLevelFormat [0xF80, 0xFFF].
EraseBlocks: block number outside valid range [0xF80, 0xFFF].
ERROR: BootMonitor: Low-level boot media format failed.
按F输出信息如下:
Reserving Blocks [0x0 - 0xF7F] ...
...reserve complete.
Low-level format Blocks [0xF80 - 0xFFF] ...
...erase complete.

网友:
你的通过pb-〉target-〉dowmload传送你的nk

网友:
flash驱动有问题

网友:
我估计是那个 PB的开发包设置出了问题!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