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ootloader是否需要传递启动参数

楼主:
我自己谢了一个bootloader 已经拷贝NK至sdram
我想是否需要可以直接跳到sdram-NK的地址直接,启动还是需要....比如参数传递等等
thank u so much.

网友:
如果你的OS需要bootloader中的某个变量值就传递一下参数,否则就不需要。

网友:
ads bootloader没有见到。

看代码嘛。

网友:
一般没有那个必要的

网友A:
EBoot中是可以传递参数给WinCE os的,就是Eboot.bib和Config.bib定义的那个参数区域。

网友:
bootloader也可以传的

网友:
Eboot  直接就能传过去的

网友:
是否要传取决于你的设计,不是必须的。
如果要传定好一片地址BOOT将参数放到那,OS去使用就好了。

网友:
不是很懂,学习中

网友:
引用 网友A:
EBoot中是可以传递参数给WinCE os的,就是Eboot.bib和Config.bib定义的那个参数区域。

这哥们说的有道理。。。只是需要一个跳转地址。。其他的没什么。。如果你需要在OS启动的时候等到一些在eboot的参数的话,那么就按上面的这么做

网友B:
bootloader里可以传递一些比如调试串口的选择、波特率设置、用户作者信息等等,然后当函数执行时,可以通过这些参数进行一些跳转选择等等。有时候还是有用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bootloader里可以传递一些比如调试串口的选择、波特率设置、用户作者信息等等,然后当函数执行时,可以通过这些参数进行一些跳转选择等等。有时候还是有用的。

那可不可以不用,而直接启动呢?

网友:
当然可以,事实上在最终的产品发布上,连bootloader都可以不要!
一般的bootloader都是起引导加载内核的作用,如果你使用XIP的方式就不需要引导加载了。
当然bootloader还有其他作用,比如和OAL的共享信息等,你所说的只是启动参数,只需要在RAM内存中专门保留一块区域就可以。
你想直接启动,说的是XIP方式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