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使用22.1184M晶振为什么用示波器看不到震荡波形

楼主:
各位老师您好:
    我的单片机使用12M晶振时用示波器看震荡波形正常,输入输出端换不同容量的电容对振幅影响不大,换22.1184M晶振后输出震荡波形没了(C1=C2=22P),我设计的单片机用一个主芯片输出直接带第二个芯片输入,第二个芯片输出带第三个输入---第五个输入,各芯片间直接耦合,复位公用一个RC电路,C=22uf, R=8.2K,看不到波形是否是由示波器接入影响震荡稳定性造成的?虽然看不到波形,晶振两端电压基本在2.5V左右,电路也能工作,但第二个芯片工作不正常,后面的芯片工作正常,用伟福V8L(H8X5X头)仿真器仿真AT89C2051串行通讯和后续程序则正常.写片后运行不正常。不知是何原因?后来直接编写输出延时取反程序,只执行一次后续程序不执行,找不到原因,请各位老师指点。

                                                                                  此致
              礼!

网友:
确定一下你的示波器的频带是多少?我也看不到,那个晶振的波形不是那么容易看的
还有就是你如何测你12M振的频率呢?
原因可以有二:
一是你的晶振没振起来
二是你的示波器无法测这么高的频率。

网友:
我的示波器是FLUKE124,带宽40M,频带没有问题,12M信号测量的是XTAL2脚,屏幕可直接显示频率,幅值约3.8V. 我还发现一个新问题,用一个单片机的12M晶振输出给AT89C2051-24PU输入端XTAL1,XTAL2脚输出信号非常弱,只能看到微弱杂波,不知是什么问题?请指教!

网友:
AT89C2051的晶振是24M以内,晶振最好别取那么大,还有你可以装上芯片测试,工作正常的话,说明是你示波器测试有问题

网友:
直观感觉是示波器设置问题,芯片始终频率上去以后,你示波器的采样频率也要上去。一般设置成数倍或十几倍

网友:
我的串口需要115k波特率通讯,处理程序时间不够用才采用高频率晶振,实在是无奈。

网友:
现在许多晶振电路为了降低EMI,增益接近临界值,一个示波器那样的负载有可能使晶振电路停振的.

网友:
现在许多晶振电路为了降低EMI,增益接近临界值,一个示波器探头那样的负载有可能使晶振电路停振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