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KEIL C51 的IO口怎么定义?

楼主(2010-03-20):
请问KEIL C51 的IO口怎么定义?
比如:
#include
main()
{
sbit p11=P1^1;
p11=0;
}
编译时出现错误;
有些用80X51.h;
头文件到底是哪个?顺便帮我把常见的头文件列出来;在这先行谢过大虾们的帮忙;
include

网友A:
找一下,你安装keil的那个目录里面找一下,看有哪个文件就包含哪个文件了。

网友B:
把你提示的错误贴上来

网友C:
用reg51.h 或者reg52.h就好了.
如果你的 51内核单片机扩展过.
去下载该单片机的头文件..或者直接sfr定义一下
你上面的代码写的有问题
改成 下面那个样子,,就可以编译通过
#include
sbit p11=P1^1;
main()
{
p11=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