调用 InterruptInitialize 绑定 逻辑中断和Event 引起死机? 请教原因!

楼主:
我在做 PXA270 的SPI 驱动,在SPI_Init 进入初始化操作,
当进行到

dwSpiSysIntr = SYSINTR_NOP;
dwHwIntr = IRQ_SSP;
hSpiEvent = CreateEvent(null, false, falsE, null);
if(!KernelIoControl(IOCTL_HAL_REQUEST_SYSINTR, &dwHwIntr, sizeof(DWORD),
                                  &dwSpiSysIntr), sizeof(DWORD),NULL))
{
     RETAILMSG(1,(TEXT("Failed to request the SPI sysintr.\r\n"));
     dwSpiSysIntr = SYSINTR_UNDEFINED;
     return FALSE;
}
//dwSpiSysIntr 返回是 34
if(!InterruptInitialize(dwSpiSysIntr,hSpiEvent, NULL, 0 ))
{
    RETAILMSG(1,(TEXT("Failed to bind the SPI sysintr to the Event.\r\n"));
}

当运行到 InterruptInitialize 的时候直接死机, 如果dwHwIntr是一个不存在的IRQ号,则不会死机。
静态映射逻辑中断号,在这里还是死机。
请问是什么原因引起? 谢谢,刚入门做驱动,多谢大家指教。

网友:
有趣。这个中断怎么会死机呢?不可理解,你在附近打印信息确定是这里吗?

这个是SPI中断。调用InterruptInitialize仅仅是使能中断,并且绑定线程句柄而已。

BSP已经帮我们处理好了中断的清理寄存器操作。不理解为什么会死机。难道是你的SPI中断不停的产生?

网友A:
我每次都不用KernelIoControl这个函数的,直接采用下面代码就搞定了。
if(!InterruptInitialize(IRQ_SSP,hSpiEvent, NULL, 0 ))
{
    RETAILMSG(1,(TEXT("Failed to bind the SPI sysintr to the Event.\r\n"));
}
不知道加上KernelIoControl会有什么好处。感觉功能上没什么影响!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每次都不用KernelIoControl这个函数的,直接采用下面代码就搞定了。
if(!InterruptInitialize(IRQ_SSP,hSpiEvent, NULL, 0 ))
{
    RETAILMSG(1,(TEXT("Failed to bind the SPI sysintr to the Event.\r\n"));
}
不知道加上KernelIoControl会有什么好处。感觉功能上没什么影响!

KernelIoControl和InterruptInitialize作用是不同的

KernelIoControl是申请系统中断。——一般用于动态申请中断,或者向内核发出命令,做一些动作。

InterruptInitialize是使能中断并绑定线程。

wjf_zjut 你是静态中断吧,所以不用KernelIoControl来动态申请了。

网友:
当调用InterruptInitialize时,系统会调用OEMInterruptEnable函数,所以挂掉的话可能要查一查这个地方的代码有没有问题?

网友B:
还可以看看这里OEMInterruptHandler这个函数有没有问题

网友:
关注下,我弄驱动也遇到过死机情况

网友:
现在我的也死机啊。哈哈,是串口。驱动,真是麻烦大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还可以看看这里OEMInterruptHandler这个函数有没有问题

这函数要等实际中断发生了再会被调用

网友:
楼主,怎么不说原因呢?

我很想知道原因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