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一个memcpy的问题

楼主:
在我的程序中使用memcpy除了点问题,pBufOut 是一个BYTE的指针,pbuf是局部变量的数组,
BYTE pbuf[40];
memcpy( pBufOut, pbuf + 3, 32 );
执行memcpy后调试信息就出来一大堆:
Data Abort: Thread=8fc7e550 Proc=89a8ca60 'OwireTest.exe'
AKY=00000041 PC=01dd46f8(coredll.dll+0x000546f8) RA=00000000(???+0x00000000) BVA
=0e000000 FSR=00000007
很郁闷,并且根本没有copy成功。
谁能指点一下?

网友:
memcpy( pBufOut, pbuf + 3, 32 );

改为
memcpy( pBufOut, pbuf[3], 32 );

网友:
楼上说的正确

网友A:
pBufOut是一个指针,那么你分配内存空间了没有?

网友:
这种错误,最直接的方法就是查地址是否正确?

LZ可以将pbuf + 3和pbuf[3](还有&pbuf[3])的值,赋给一个BYTE *的变量,看看是否是你想要的地址?

网友:
引用 网友A:
pBufOut是一个指针,那么你分配内存空间了没有?

感觉不应该是memcpy后面的问题,LZ是应该查查这个

网友:
确保 pBufOut 已经分配足够的内存空间
然后用下面这句话拷贝
memcpy( pBufOut, &pbuf[3], 32 );

网友:
这种错误,最直接的方法就是查地址是否正确?

LZ可以将pbuf + 3和pbuf[3](还有&pbuf[3])的值,赋给一个BYTE *的变量,看看是否是你想要的地址?

最好用这个方法检查一下。

网友:
谢谢各位,搞定了,呵呵。。。
memcpy( pBufOut, pbuf + 3*sizeof(BYTE), 3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