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M9000简单问题

楼主:
我把wince 的DM9000驱动移植好了。可以用RDP那个组建和PC连接了。PC也可以PING通WINCE,

现在的问题是,在WINCE中,我用DHCP就一直获取不到IP,IP都是169.254.*.*那些,而我真正的IP应该是192.168.*.* 如果用静态IP一切都正常。在EBOOT中,通过DHCP获取IP也正常。

网友A:
可能是网关的问题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可能是网关的问题吧!!

动态IP要设置网关吗?好像不用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引用 2 楼 luixing67 的回复:可能是网关的问题吧!!

动态IP要设置网关吗?好像不用吧。

动态ip肯定不需要设网关的.我的意思是,是不是你路由有问题,重启一下试试看

网友:
帮顶下。

我的DM9000好像开启DHCP也有问题,期待达人指点!!

网友:
期待达人解答 呵呵呵

网友:
引用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引用 2 楼 luixing67 的回复:可能是网关的问题吧!!

动态IP要设置网关吗?好像不用吧。
动态ip肯定不需要设网关的.我的意思是,是不是你路由有问题,重启一下试试看

路由肯定没问题,我用PC和2410用DHCP获取都没有问题。
就是目前新版2416的,DM9000就有问题,而且2416 的EBOOT中也用DHCP获取,也没问题。就ce中获取不到。

网友:
有没有朋友遇到过类似的情况,帮忙一下。

网友:
先抓包看DHCP中哪一步出了问题

网友:
wince 的包要怎么抓呢?而且是用交换机。

网友C:
用Wireshark,开启全部监听选项,可以抓到。

网友:
引用 网友C:
用Wireshark,开启全部监听选项,可以抓到。

Wireshark?这个你有嘛?能给我传一份吗?caichang714@hotmail.com
我用的是spynet312.exe,需要的话我可以传给你!
还有DM9000据我所知,好想大部分都是静态获取IP,在注册表中实现!DHCP我也没有整明白!

网友:
引用 网友C:
用Wireshark,开启全部监听选项,可以抓到。

多谢。我先试一试。

网友:
引用 网友D:
引用 11 楼 lbqhope 的回复:用Wireshark,开启全部监听选项,可以抓到。
Wireshark?这个你有嘛?能给我传一份吗?caichang714@hotmail.com
我用的是spynet312.exe,需要的话我可以传给你!
还有DM9000据我所知,好想大部分都是静态获取IP,在注册表中实现!DHCP我也没有整明白!

Google一下就OK,可以去官方网站下载

网友:
引用 网友C:
用Wireshark,开启全部监听选项,可以抓到。

我今天早上通过HUB来抓包了。HUB中就两台机器,一个是PC一个是WINCE,然后在eboot中可以发现板子发了DHCP包,启动到WINCE后,发现WINCE设置成DHCP的方式,没有发出DHCP包。是怎么原因呢?

网友:
引用 网友B:
引用 网友C:
用Wireshark,开启全部监听选项,可以抓到。

我今天早上通过HUB来抓包了。HUB中就两台机器,一个是PC一个是WINCE,然后在eboot中可以发现板子发了DHCP包,启动到WINCE后,发现WINCE设置成DHCP的方式,没有发出DHCP包。是怎么原因呢?

DM9000不會有什么問題,我調過DM9000A上的DHCP,不過不是WinCE平臺而已
根據你上面的描述,應該是你WinCE程序的問題,自己debug一下吧

网友:
引用 网友E:

DM9000不會有什么問題,我調過DM9000A上的DHCP,不過不是WinCE平臺而已
根據你上面的描述,應該是你WinCE程序的問題,自己debug一下吧

wince的程序是微软的,应该也不会有什么问题。目前只能说把所有的驱动debug信息打出来了。只有这样了。
但是这样找问题挺慢的。不知道谁有 遇到过,分享下经验。

网友:
我的DHCP也不行,也是2416,先怀疑是网络变压器问题,换了另外一款也不行.查不到问题
qq383645329

网友:
是不是自己应用程序修改注册表?修改后重启一下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