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M9000读写问题

楼主:
在对DM9000芯片读ID时,ID读不对,读出的数据是相同的,都是第一个读到的内容,VIDL  0x46,整个就成了0x46464646。不知道是什么原因,请大家指点下,排除硬件问题

网友:
在印象中, DM9000, DM9000A & DM9000B 各不相同, 你用的是哪一顆?

假設是 16 bits 的 bus, 那你的硬體是接成 16 bits 嗎?

若是硬體接對了, 那麼你 CPU 相對應的 Chip Select 有沒有設定正確的 Bus width??

看起來像是 CPU 將該 Chip Select 設成 8-bits mode, 然後程式用 32-bits (like as VIDL=*(volatile DWORD*)pDM9K;) 方式去 access.

可否將 CPU type, 該 chip select 的設定方式 略為說明呢

Paul, Chao @ Techware

网友:
OK, S3C2440 DM9000E, 16bits Bus, chilp select接到nGCS4 ,CMD接到ADDR2,硬件不会有什么问题,WINCE下可以正常使用,现在想做个无OS的测试程序,遇到上面的问题!

网友:
1. BWSCON (0x48000000) 的值為何?
2. 可不可以把你的讀 id 的程式碼放上來?

Paul, Chao @ Techware

网友:
我也遇到这个问题,不知如何解决。望大家一起讨论讨论!

网友:
很可能是你的数据端口与地址端口地址给错了!你好好查查!

网友:
我用的是Mini2440开发板,查了一下是0x20000300,应该没错。

网友:
觉得有可能是读写时序上出了问题
仔细看看datasheet 是否严格按照要求编写了程序?

网友:
我刚学习驱动编程,很多不懂,以下帖子是我遇到的问题的详细说明,请高手看看
http://topic.eeworld.net/u/20090501/22/452309a9-e92a-42a9-bfd2-eafadec15d88.html

网友:
不知道解了没,您的问题具体我不太清楚,不过我们公司是DIVACOM在中国区域的总代理,多年来一直专注于做DM9000及DIVACOM全线产品,通过我们可以的到原厂的工程师做技术支持,当然,是免费提供的,我的联系方式  您如果有需要的话可以联系我  QQ:1259987438 电话:027-8765163610 (0)13554272382 王洪武

网友:
您好,不知道前面各位的问题解了没,你们说的问题小弟并不太懂,但我们目前是divacom在中国区域的总代理,从03年来一直专注于做DM9000及DIVACOM全线产品,通过我们可以找到原厂的工程师做技术支持,当然,是免费提供的,说不定我能帮得上大家的忙,以下是我的联系方式    QQ:1259987438 电话:027-8765163610 (0)13554272382 王洪武

网友:
您好,不知道前面各位的问题解了没,你们说的问题小弟并不太懂,但我们目前是divacom在中国区域的总代理,从03年来一直专注于做DM9000及DIVACOM全线产品,通过我们可以找到原厂的工程师做技术支持,当然,是免费提供的,说不定我能帮得上大家的忙,以下是我的联系方式    QQ:1259987438 电话:027-87163610 (0)13554272382 王洪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