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B编译时报Bad directory prefix错误?

楼主:
PB5.0中写一个应用程序,我将若干文件放在当前目录的下级子目录\util\*.c 中,结果报Bad directory prefix错误。

查看了sources文件,FILE_VIEW_INCLUDES_FOLDER已经包含了util目录。请问在PB5.0中哪里需要指定下一级目录?

网友:
没有见到过这种错误

网友A:
你的BSP目录下有非法的文件或目录名(有空格或中文等),把它们处理掉,再把build.dat删除就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的BSP目录下有非法的文件或目录名(有空格或中文等),把它们处理掉,再把build.dat删除就好了。

没有非法的文件或目录名。我在PB6.0,即.net2005下实现是可以的,在pb5.0下怎么就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