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PSD单片机的JTAG线能用于其他的CPU吗,如AVR系列的,或者ARM系列的!

楼主:
我手上有一根JTAG线,是ST公司产品uPSD系列的JTAG下载线,上面除了TDI,TDO,TCK,TRST,之外还有其他的信号线,一共13根,计算机端是接并口的,请问我可以通过这根线的TDI,TDO,TCK,TRST,这几个引脚当其他系列的单片机的JTAG线使用吗,请牛哥牛嫂们赐教!

网友:
咋没人顶一个呢!

网友:
估计不行.

网友:
看看这这个JTAG的说明,看看AVR等单片机烧录工具能否识别这个JTAG,能识别的话引出必要的几条线试试。

网友A:
呵呵,貌似现在这个jtag不怎么统一,线数目不统一,位置不统一,哎,难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呵呵,貌似现在这个jtag不怎么统一,线数目不统一,位置不统一,哎,难啊。

没事 我这个可以插杜邦线转

网友:
关键是,用于uPSD的JTAG也许是用BIT0作为TCK,而用于AVR的说不定是用BIT1作为TCK(只是假设),这样你用什么样的线转都没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