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使用platform builder编译找不到coredll.lib的问题

楼主:
大家好,我是刚刚开始使用 wince进行开发的新人, 我使用platform builder进行开发 硬件是一个qq2440的板子,我在上面添加了一个流驱动程序 动态链接库,但是在编译这个动态链接库的时候告诉我找不到 coredll.lib文件,我查看了一下我的系统,真的是没有这个文件,我看了写文章说这个文件不是固定的,好像是有系统根据实际情况生成的,我回顾一下我的编译过程,似乎是建立好工作空间后直接建立了dll程序,进行编译的,并没有编译过整个操作系统。
我想问一下,是不是如果不编译操作系统的话,就不会产生coredll.lib?我这个问题,如果先编译下操作系统就应该能解决了吧?
谢谢大家。

网友A:
要先执行一次sysgen才行

网友B:
先build and sysgen

网友:
ls正解。需要sysgen才能生成。

网友:
引用 网友B:
先build and sysgen
不用
使用
引用 网友A:
要先执行一次sysgen才行

即可
这样较快。

网友:
都是高人啊。不过 build 和 sysgen 都做些什么工作呢?
sysgen 是什么意思?

网友:
build and sysgen 和sysgen的区别在于,前者会对PUBLIC和PRIVATE下的sources进行编译,当改变他们或者打patch的时候,需要build and sysgen,这是我的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