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知USB的VID和PID,如何得到它的盘符

楼主(2009-11-20):
已知USB的VID和PID,如何得到它的盘符
可能是属于老问题,搜到一些资料,但是还是不是很了解,有同学可以详细介绍一下吗?
如果有代码最好,谢谢。
问题
如何
资料
最好

网友A:
帮顶,顺便了解一下

网友:
具体的也不知道什么弄。
关注中!!!帮忙顶贴

网友B:
楼主有点懒啊,你可以看看PB中的帮助文档,上面介绍的很清楚,包括注册表设置,设备插入后怎么判断设备,然后根据设备描述符加载最合适的client driver。
如果你安装了PB5或者pb6.0,在你的本机都能解决问题,不用在百度上搜来搜去啦!

网友C:
很难一句话说明的,可以写一章节的,其实lz在pb中直接查代码也能知一二

网友D:
参考这个帖子吧。
“http://topic.eeworld.net/u/20091022/15/2d132b93-998d-44f4-90d4-b95ad294bc71.html”

网友E:
通过pid和vid在注册表中找到该usb驱动,然后通过加载驱动初始化,枚举设备,完成后,操作系统把该设置虚拟成一个盘符,如果目前硬盘是到F,则虚拟成H,具体的代码pb中可以看看,在PUBLIC\COMMON\OAK\DRIVERS\USB\USBD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