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ce下如何使用usb接口的手机模块拨号上网?

楼主:
我用的是2440,之前通过uart口与手机模块进行通信,从而可以上网和打电话,现在想将原来的手机模块换成一款只有usb接口的,但是该手机模块可以作为串口设备被识别,我想在ce上实现上网和打电话,不知道该怎么做呢?有没有高手指点下,感觉没有方向啊。

网友:
自己顶一个

网友:
这个不会哦。只能mark!

网友A:
该模块厂商应该会提供对应的wince下驱动,否则你必须自己实现usb转串口的驱动协议,将该模块加载成串口设备。

网友:
引用 网友A:
该模块厂商应该会提供对应的wince下驱动,否则你必须自己实现usb转串口的驱动协议,将该模块加载成串口设备。

正确!

这种手机在PC上使用,都是需要驱动的-完成USB到串口的转换

网友:
看来是这么一回事,难度很大。。。

网友:
这个你只需要实现usb bus里的接口就可以了,事实上,不用任何驱动,你接上usb也能识别为一个usb设备,只是不知道是做什么的,就象sdio一样

网友:
要自己驱动,当usb设备接上后,系统识别到了该设备,但是RasDial却无法使用该设备,必须模拟成串口。

网友:
其实USB模拟串口应该不复杂,找个例程看一下就有大概的思路了。

网友:
楼上的兄弟,哪里有例程可以借鉴下?能否发一个给我chenyihuaz@163.com  ,非常感谢

网友:
貌似带定位的3G模块都是USB口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