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wince5.0英文版模拟器 中文的问题

楼主:
首先,非常感谢大家的帮助

我的开发工具是vs2005
手持设备是casio dt-x7。他的操作系统是wince5.0英文版。

目前,我在使用模拟器进行测试,但是,中文不能显示,从数据库读出和写入的也都是乱码。

现在想请教,我现在想测试中文的东西。
怎样才能让我的wince5.0英文版的模拟器支持中文。注意,是模拟器,不是真机,装语言包的话,请一定要试过,
因为,我试过,模拟器根本没法装,当然,我可能方法不对,我的意思是,如果您要建议我这么干,最好您试过。

如果,不行的话,如何能得到一个我能适用的中文模拟器。
如果,需要pb来做的话,请问,从哪下载,版本有没有要求。细节是怎样的。

很急,目的就是测试中文是不是可以。

再次,非常感谢大家的帮助

网友A:
网上有别人定制好的中文版本的SDK,下载一个

或,自己动手用PB5.0定制一个

网友:
引用 网友A:
网上有别人定制好的中文版本的SDK,下载一个

或,自己动手用PB5.0定制一个

能不能具体说说,怎么定制。
另外,在哪能下载中文模拟器

这些我都知道,但知之甚少。还请指教。谢谢。
因为,不想再研究,就想很快实现。

网友B:
PB5.0定制 中文系统还是比较方便的,也比较简单。

网友:
你在vs2005的project->属性->locale中选种中文,并把default locale设置为中文,再在catalog items view中添加一些关于中文的组建

网友C:
模拟器没办法支持中文显示的。我之前也想办法搞,一直没有效果!还是用设备吧!

网友:
引用 网友C:
模拟器没办法支持中文显示的。我之前也想办法搞,一直没有效果!还是用设备吧!

这样用是不对的

自己定制的SDK,模拟器可以是中文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PB5.0定制 中文系统还是比较方便的,也比较简单。

pb太大了,懒得下载。
大家谁知道,哪有定制好的sdk,我下载下。
谢谢。

网友:
http://www.sosaw.com/dispbbs.asp?boardid=9&Id=135798
如果只是调试的话用这个吧 也可以

网友:
我也用的是PB5。0,还算比较方便的。

网友D:
思考什么?

网友:
引用 网友D:
思考什么?

那是顶帖机干的,NND

网友:
如果想自己定制一个的话可以参考一下这边这个文章
定制带有模拟器且支持ActiveSync调试的WINCE5.0 SDK

网友:
build模块器映像文件的时候注意选择中文系统并加入相应字库不可以了

网友:
将 OracleConnection的Unicode 设置成true,就可以了。不需要别的设置了。

把分给我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