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ce中如何选择文件路径???

楼主:
请教

wince中自己使OpenFileDialog
string n = op.FileName;
调试时出错,说找不到文件

wince中如何选择文件路径

网友:
使用GetOpenFileName函数吧
http://msdn.microsoft.com/en-us/library/ms646927%28VS.85%29.aspx

网友:
也许是楼主的用法有点问题吧,下面的代码是我在wince上测试成功的,楼主可以参考一下。
            string filename;
            openFileDialog1.InitialDirectory = Environment.GetFolderPath(Environment.SpecialFolder.Personal);
            openFileDialog1.Filter = "所有文件(*.*)|*.*";
            if (openFileDialog1.ShowDialog() == DialogResult.OK)
            {
                filename=openFileDialog1.FileName;

            }

网友:
还是不行啊,请帮下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