写南桥的问题

楼主(2009-12-25):
写南桥的问题
我用这个函数写南桥地址后,就会造成系统重新启动,使用ICOP的DX处理器:
void WriteSouthBridge(unsigned char idx, DWORD val)
{
__asm
{
push edx
mov dx, 0cf8h
mov eax, 80003800h
mov al, idx
out dx, eax
mov dx, 0cfch
mov eax, DWORD PTR val
out dx, eax
pop edx
}
}
其中,80003800h为南桥地址,WriteSouthBridge(0xdc,0xafffff);0xdc为GPIO中断控制寄存器地址。
请各位高手指教.
寄存器
处理器

网友A:
是在CE6.0下的

网友B:
80003800h,这个地址是不是已经做它用了?

网友C:
没有,这个地址的确是南桥地址,我以调用该函数,系统就重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