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s2008下安装sqlce

楼主(2010-01-12):
vs2008下安装sqlce
1.安装哪个版本的sqlce?
2.如何配置
3.基本增删查改和SQL Server是否一致?
安装
如何

网友A:
有人能否帮忙解惑?

网友B:
1.安装哪个版本的sqlce?
随便哪个版本都可以,不过用VS2008下建议用SQLCE3.5。同时设备支持该版本SQLCE
2.如何配置
设备上选择SQL Compact组件,PC上在MS官网下载安装即可
3.基本增删查改和SQL Server是否一致?
SQL语法是支持的,T-SQL就不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