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v9650 VS2005应用程序设计

楼主:
TQ2440板子,ov9650摄像头,用VS2005下的VC++编写应用程序,如何把OV9650 拍到的图像保存为BMP格式的文件?需要用到那些函数?如何得到数据缓冲区的地址?下面是部分驱动程序代码:
1、CIS_IoControl()中的一部分:
// for MPEG4
                case CAM_IOCTL_GET_LATEST_FRAME:
                        RETAILMSG(MSG_EN_1,(TEXT("CAMERA:CAM_IOCTL_GET_LATEST_FRAME\r\n")));
                        if (frame_count < 2) {
                        RETAILMSG(1,(TEXT("CAMERA:CAM_IOCTL_GET_LATEST_FRAME - frame not available!!!\r\n")));
                        return FALSE;}
                        Tick_GET_FRAME_PREV = Tick_GET_FRAME_CUR;
                        Tick_GET_FRAME_CUR = GetTickCount();
                        Copy_Cam_Image(pBufOut, QCIF_XSIZE, QCIF_YSIZE, PORT_A);
                        break;

                case CAM_IOCTL_SAMSUNG_CAM:                // ID=0x520
                        RETAILMSG(MSG_EN_1,(_T("CAM_IOCTL_SAMSUNG_CAM\r\n")));
                        Samsung_camcoder(pBufOut);
                        break;

                。。。。

2、Copy_Cam_Image(pBufOut, QCIF_XSIZE, QCIF_YSIZE, PORT_A)函数 一部分
             {    。。。
                pImage = pBufOut;
        if (image_size == 1) // QCIF
                Y_size = QCIF_XSIZE*QCIF_YSIZE;
        else if (image_size == 2) // CIF
                Y_size = CIF_XSIZE*CIF_YSIZE;

        C_size = Y_size/4;
        P_size = Y_size + C_size*2;
              。。。
                buffer_y += VIRTUAL_ADDR_OFFSET;
        buffer_cb += VIRTUAL_ADDR_OFFSET;
        buffer_cr += VIRTUAL_ADDR_OFFSET;
        。。。
              RETAILMSG(MSG_EN_1,(_T("pBufOut 0 offset = 0x%x\r\n"), pImage));
        memcpy(pImage, &yuvinfo, sizeof(YUVINFO));
        pImage += sizeof(YUVINFO);

        RETAILMSG(MSG_EN_1,(_T("pBufOut Y = 0x%x\r\n"), pImage));
        memcpy(pImage, buffer_y, Y_size);
        pImage += (Y_size);

        RETAILMSG(MSG_EN_1,(_T("pBufOut cb = 0x%x\r\n"), pImage));
        memcpy(pImage, buffer_cb, C_size);
        pImage += C_size;
        RETAILMSG(MSG_EN_1,(_T("pBufOut cr = 0x%x\r\n"), pImage));
        memcpy(pImage, buffer_cr, C_size);
       。。。

请问从驱动程序缓冲区的数据是不是可以通过 deviceIOcontrol 调用CAM_IOCTL_GET_LATEST_FRAME来读取并进一步保存为bmp格式图片?

网友:
我也不知道。不过建议可以看看开发板上带的camera测试代码。里面应该有抓图的功能在里面。

网友:
是的,屏上能够显示,但我不知道怎么把图片保存下来,继续学习啊,谢谢你!

网友:
你这个读出来的是yuv格式的,需要转成rgb,或者看驱动支不支持抓取rgb格式的数据。Samsung_camcoder内容是什么?

网友:
驱动输出的图片数据,要么是YUV数组,要么是RGB数组,弄清它们和BMP格式文件的转换即可。

网友:
void Samsung_camcoder(U8 *pBufOut)
{
        U8 *pImage;
        PINGPONG caminfo;

        pImage = pBufOut;

        if( codec_flag )
        {
                caminfo.flag = 1;
                caminfo.y_address = y_address;
                caminfo.cb_address = cb_address;
                caminfo.cr_address = cr_address;

                memcpy(pImage, &caminfo, sizeof(PINGPONG));
                codec_flag = 0;
        }
}
y_address、cb_address、cr_address是驱动中的全局变量,它们的值是由下面的函数获取传递得到:
void Buffer_codec_info_update()
{
        U32 Y_size, C_size, P_size;
        int temp;
        unsigned int buffer_y, buffer_cb, buffer_cr;

        if ( image_size == 1 )
                Y_size = QCIF_XSIZE*QCIF_YSIZE;
        else if ( image_size == 2 )
                Y_size = CIF_XSIZE*CIF_YSIZE;

        C_size = Y_size/4;
        P_size = Y_size + C_size*2;

        temp = (s2440CAM->CICOSTATUS>>26)&3;
        temp = (temp + 2) % 4;

        switch (temp)
        {
        case 0:
                buffer_y = s2440CAM->CICOYSA1;
                buffer_cb = s2440CAM->CICOCBSA1;
                buffer_cr = s2440CAM->CICOCRSA1;
                break;
        。。。。
        case 3:
                buffer_y = s2440CAM->CICOYSA4;
                buffer_cb = s2440CAM->CICOCBSA4;
                buffer_cr = s2440CAM->CICOCRSA4;
                break;
        default :
                buffer_y = s2440CAM->CICOYSA1;
                buffer_cb = s2440CAM->CICOCBSA1;
                buffer_cr = s2440CAM->CICOCRSA1;
                break;
        }

        buffer_y += VIRTUAL_ADDR_OFFSET;
        buffer_cb += VIRTUAL_ADDR_OFFSET;
        buffer_cr += VIRTUAL_ADDR_OFFSET;

        if( codec_flag )RETAILMSG(MSG_EN_1,(_T("Buffer is not read\r\n")));
        codec_flag = 1;
        y_address = buffer_y;
        cb_address = buffer_cb;
        cr_address = buffer_cr;
}

我在网上看到一篇帖子(gooogleman:Topic:如何实现OV9650摄像头拍照:
http://www.cnblogs.com/wogoyixikexie/archive/2009/11/04/1595676.html),很受启发,他好像是用下面的驱动程序函数获取到缓冲区数据地址,然后通过DeviceIoControl函数,得到数据并保存为图片:
void Samsung_camcoder_pr(U8 *pBufOut)
{
        U8 *pImage;
        PINGPONG_PR prinfo;

        pImage = pBufOut;

        if ( rgb_flag )
        {
                prinfo.flag = 1;
                prinfo.rgb_address = rgb_address;
                memcpy(pImage, &prinfo, sizeof(PINGPONG_PR));
                rgb_flag = 0;
        }
}
rgb_address的地址s2440CAM->CICOYSA1=CoFrameBuffer是由下面的函数得到的:

网友:
void Buffer_preview_info_update()
{
//        U32 Y_size;
        int temp;
        unsigned int buffer_rgb;

        temp = (s2440CAM->CIPRSTATUS>>26)&3;
        temp = (temp + 2) % 4;

        RETAILMSG(MSG_EN_2,(_T("preview index = %d, size %d\r\n"), temp, image_size));

        switch (temp)
        {
        case 0:
                buffer_rgb = s2440CAM->CIPRCLRSA1;
                break;
        case 1:
                buffer_rgb = s2440CAM->CIPRCLRSA2;
                break;
        case 2:
                buffer_rgb = s2440CAM->CIPRCLRSA3;
                break;
        case 3:
                buffer_rgb = s2440CAM->CIPRCLRSA4;
                break;
        default :
                buffer_rgb = s2440CAM->CIPRCLRSA1;
                break;
        }

        RETAILMSG(MSG_EN_1,(_T("buffer_rgb[PHY] = 0x%x\r\n"), buffer_rgb));
        buffer_rgb += VIRTUAL_ADDR_OFFSET;
#if 1
        RETAILMSG(MSG_EN_1,(_T("buffer_rgb = 0x%x\r\n"), buffer_rgb));
#endif
        if( rgb_flag )        RETAILMSG(MSG_EN_1,(_T("Prev Buffer is not read\r\n")));
        rgb_flag = 1;
        rgb_address = buffer_rgb;
}
buffer_rgb = s2440CAM->CIPRCLRSA1中的s2440CAM->CIPRCLRSA1和
void CamInit(U32 CoDstWidth, U32 CoDstHeight, U32 PrDstWidth, U32 PrDstHeight,
                        U32 WinHorOffset, U32 WinVerOffset,  U32 CoFrameBuffer, U32 PrFrameBuffer)
{
        U32 WinOfsEn;
        U32 divisor, multiplier;
        U32 MainBurstSizeY, RemainedBurstSizeY, MainBurstSizeC, RemainedBurstSizeC, MainBurstSizeRGB, RemainedBurstSizeRGB;
        U32 H_Shift, V_Shift, PreHorRatio, PreVerRatio, MainHorRatio, MainVerRatio;
        U32 SrcWidth, SrcHeight;
        U32 ScaleUp_H_Co, ScaleUp_V_Co, ScaleUp_H_Pr, ScaleUp_V_Pr;

        //constant for calculating codec dma address
        if(CAM_CODEC_OUTPUT)  //=0

                divisor=2; //CCIR-422
        else
                divisor=4; //CCIR-420

        //constant for calculating preview dma address
        if(CAM_PVIEW_OUTPUT)  //=1
                multiplier=4;
        else
                multiplier=2;

        if(WinHorOffset==0 && WinVerOffset==0)
                WinOfsEn=0;
        else
                WinOfsEn=1;

        SrcWidth=CAM_SRC_HSIZE-WinHorOffset*2;
        SrcHeight=CAM_SRC_VSIZE-WinVerOffset*2;

        if(SrcWidth>=CoDstWidth) ScaleUp_H_Co=0; //down
        else ScaleUp_H_Co=1;                //up

        if(SrcHeight>=CoDstHeight) ScaleUp_V_Co=0;
        else ScaleUp_V_Co=1;

        if(SrcWidth>=PrDstWidth) ScaleUp_H_Pr=0; //down
        else ScaleUp_H_Pr=1;                //up

        if(SrcHeight>=PrDstHeight) ScaleUp_V_Pr=0;
        else ScaleUp_V_Pr=1;

        ////////////////// common control setting
        s2440CAM->CIGCTRL |= (1<<26)|(0<<27); // inverse PCLK, test pattern
        s2440CAM->CIWDOFST = (1<<30)|(0xf<<12); // clear overflow
        s2440CAM->CIWDOFST = 0;
        s2440CAM->CIWDOFST=(WinOfsEn<<31)|(WinHorOffset<<16)|(WinVerOffset);

//#if(CIS_TYPE == CIS_S5X3A1)
        s2440CAM->CISRCFMT=(CAM_ITU601<<31)|(0<<30)|(0<<29)|(CAM_SRC_HSIZE<<16)|(CAM_ORDER_YCBYCR<<14)|(CAM_SRC_VSIZE);
//#elif(CIS_TYPE == CIS_S5X3AA)
//        s2440CAM->CISRCFMT=(CAM_ITU601<<31)|(0<<30)|(0<<29)|(CAM_SRC_HSIZE<<16)|(CAM_ORDER_CBYCRY<<14)|(CAM_SRC_VSIZE);
//#endif

        ////////////////// codec port setting
        s2440CAM->CICOYSA1=CoFrameBuffer;
        s2440CAM->CICOYSA2=s2440CAM->CICOYSA1+CoDstWidth*CoDstHeight+2*CoDstWidth*CoDstHeight/divisor;
        if(CoDstWidth*CoDstHeight < 655360)   // Codec Max. Size = 1280*1024   Above sXGA, use only 2 memory of the 4 pingpong memory
        {
                s2440CAM->CICOYSA3=s2440CAM->CICOYSA2+CoDstWidth*CoDstHeight+2*CoDstWidth*CoDstHeight/divisor;
                s2440CAM->CICOYSA4=s2440CAM->CICOYSA3+CoDstWidth*CoDstHeight+2*CoDstWidth*CoDstHeight/divisor;
        }
        else
        {
                s2440CAM->CICOYSA3=s2440CAM->CICOYSA1;
                s2440CAM->CICOYSA4=s2440CAM->CICOYSA2;
        }

        s2440CAM->CICOCBSA1=s2440CAM->CICOYSA1+CoDstWidth*CoDstHeight;
        s2440CAM->CICOCBSA2=s2440CAM->CICOYSA2+CoDstWidth*CoDstHeight;
        s2440CAM->CICOCBSA3=s2440CAM->CICOYSA3+CoDstWidth*CoDstHeight;
        s2440CAM->CICOCBSA4=s2440CAM->CICOYSA4+CoDstWidth*CoDstHeight;

        s2440CAM->CICOCRSA1=s2440CAM->CICOCBSA1+CoDstWidth*CoDstHeight/divisor;
        s2440CAM->CICOCRSA2=s2440CAM->CICOCBSA2+CoDstWidth*CoDstHeight/divisor;
        s2440CAM->CICOCRSA3=s2440CAM->CICOCBSA3+CoDstWidth*CoDstHeight/divisor;
        s2440CAM->CICOCRSA4=s2440CAM->CICOCBSA4+CoDstWidth*CoDstHeight/divisor;

        s2440CAM->CICOTRGFMT=(CAM_CODEC_IN_422<<31)|(CAM_CODEC_OUTPUT<<30)|(CoDstWidth<<16)|(CAM_FLIP_NORMAL<<14)|(CoDstHeight);

        CalculateBurstSize(CoDstWidth, &MainBurstSizeY, &RemainedBurstSizeY);
        CalculateBurstSize(CoDstWidth/2, &MainBurstSizeC, &RemainedBurstSizeC);
        s2440CAM->CICOCTRL=(MainBurstSizeY<<19)|(RemainedBurstSizeY<<14)|(MainBurstSizeC<<9)|(RemainedBurstSizeC<<4);

        。。。。。
        s2440CAM->CICOSCPRERATIO=((10-H_Shift-V_Shift)<<28)|(PreHorRatio<<16)|(PreVerRatio);
        s2440CAM->CICOSCPREDST=((SrcWidth/PreHorRatio)<<16)|(SrcHeight/PreVerRatio);
        s2440CAM->CICOSCCTRL=(CAM_SCALER_BYPASS_OFF<<31)|(ScaleUp_H_Co<<30)|(ScaleUp_V_Co<<29)|(MainHorRatio<<16)|(MainVerRatio);

        s2440CAM->CICOTAREA=CoDstWidth*CoDstHeight;

        ///////////////// preview port setting
        s2440CAM->CIPRCLRSA1=PrFrameBuffer;
        s2440CAM->CIPRCLRSA2=s2440CAM->CIPRCLRSA1+PrDstWidth*PrDstHeight*multiplier;
        s2440CAM->CIPRCLRSA3=s2440CAM->CIPRCLRSA2+PrDstWidth*PrDstHeight*multiplier;
        s2440CAM->CIPRCLRSA4=s2440CAM->CIPRCLRSA3+PrDstWidth*PrDstHeight*multiplier;
        s2440CAM->CIPRTRGFMT=(PrDstWidth<<16)|(CAM_FLIP_XAXIS<<14)|(PrDstHeight);

        if (CAM_PVIEW_OUTPUT==CAM_RGB24B)
                CalculateBurstSize(PrDstWidth*4, &MainBurstSizeRGB, &RemainedBurstSizeRGB);
        else // RGB16B
                CalculateBurstSize(PrDstWidth*2, &MainBurstSizeRGB, &RemainedBurstSizeRGB);
           s2440CAM->CIPRCTRL=(MainBurstSizeRGB<<19)|(RemainedBurstSizeRGB<<14);

        CalculatePrescalerRatioShift(SrcWidth, PrDstWidth, &PreHorRatio, &H_Shift);
        CalculatePrescalerRatioShift(SrcHeight, PrDstHeight, &PreVerRatio, &V_Shift);
        MainHorRatio=(SrcWidth<<8)/(PrDstWidth<         MainVerRatio=(SrcHeight<<8)/(PrDstHeight<         s2440CAM->CIPRSCPRERATIO=((10-H_Shift-V_Shift)<<28)|(PreHorRatio<<16)|(PreVerRatio);
        s2440CAM->CIPRSCPREDST=((SrcWidth/PreHorRatio)<<16)|(SrcHeight/PreVerRatio);
        s2440CAM->CIPRSCCTRL=(1<<31)|(CAM_RGB16B<<30)|(ScaleUp_H_Pr<<29)|(ScaleUp_V_Pr<<28)|(MainHorRatio<<16)|(MainVerRatio);

        s2440CAM->CIPRTAREA= PrDstWidth*PrDstHeight;

        // initialization for buffer addresses
        y_address = s2440CAM->CICOYSA1;
        cb_address = s2440CAM->CICOCBSA1;
        cr_address = s2440CAM->CICOCRSA1;
        rgb_address = s2440CAM->CIPRCLRSA1;
}

上面两种codec和preview 方式是不是都可以得到相关的图片?数据转化为bmp格式的图片有没有相应的函数或者编写这类函数的步骤?看到gooogleman的帖子:
http://topic.eeworld.net/u/20091021/17/b03d7311-6f69-46b4-9b5f-7f563353c668.html
void CCameratestDlg::OnButton3()
{
    // TODO: Add your control notification handler code here
    PINGPONG_PR image;
    WORD width=GetSystemMetrics(SM_CXSCREEN);
    WORD height=GetSystemMetrics(SM_CYSCREEN);
    BOOL ret;
    BYTE* DDBdata=new BYTE[width*height*2];
    BYTE* DIBdata;
    if(width>640)
        width=640;
    if(height>480)
        height=480;
    ret=DeviceIoControl(m_hled,CAM_IOCTL_SAMSUNG_CAM_PR,NULL,NULL,(PBYTE)&image,NULL,NULL,NULL);
    if(!ret)
        AfxMessageBox(_T("读取图片失败!"));
    else
    {
        SetKMode(TRUE);
        memcpy(DDBdata,(void *)image.rgb_address,width*height*2);
        SetKMode(FALSE);
        CBitmap bitmap;
        HBITMAP dstBmp;
        bitmap.CreateBitmap(width,height,1,16,DDBdata);
        HDC hdcSrc = CreateCompatibleDC(NULL);
        HDC hdcDst = CreateCompatibleDC(NULL);
         BITMAPINFOHEADER   bih   =   {0};//位图信息头
         bih.biBitCount   =   16;//每个像素字节大小
         bih.biCompression   =   BI_RGB;
         bih.biHeight   =   height;//高度
         bih.biPlanes   =   1;
         bih.biSize   =   sizeof(BITMAPINFOHEADER);
         bih.biSizeImage   =  0;// width*height*2;//图像数据大小
         bih.biWidth   =   width;//宽度
         BITMAPFILEHEADER   bfh   =   {0};//位图文件头
         bfh.bfOffBits   =   sizeof(BITMAPFILEHEADER)   +   sizeof(BITMAPINFOHEADER);//到位图数据的偏移量
         bfh.bfSize   =   bfh.bfOffBits + width*height*2;//文件总的大小
         bfh.bfType   =   (WORD)0x4d42;
         BITMAPINFO bi={0};
         bi.bmiHeader=bih;
        dstBmp=CreateDIBSection(hdcDst, (BITMAPINFO*)&bi, DIB_RGB_COLORS, (void **)&DIBdata, NULL, 0);
        SelectObject(hdcDst, dstBmp);
        SelectObject(hdcSrc, bitmap);
        BitBlt(hdcDst, 0, 0, width, height, hdcSrc, 0, 0, SRCCOPY);
        CFile file(_T("image.bmp"),CFile::modeCreate|CFile::modeReadWrite);
        file.Write(&bfh,sizeof(bfh));
        file.Write(&bih,sizeof(bih));
        file.Write(DIBdata,width*height*2);
        file.Close();
    }
    delete []DDBdata;
}

如果保存的话,保存的地点在哪儿?

网友:
就你上面的代码就有保存了

CFile file(_T("image.bmp"),CFile::modeCreate|CFile::modeReadWrite
应该在我的设备下。

网友:
我用的是VS2005+wince6.0,编译以后:
1>正在编译...
1>OV9650Dlg.cpp
1>.\OV9650Dlg.cpp(306) : error C2065: 'PINGPONG_PR' : undeclared identifier
1>.\OV9650Dlg.cpp(306) : error C2146: syntax error : missing ';' before identifier 'image'
1>.\OV9650Dlg.cpp(306) : error C2065: 'image' : undeclared identifier
1>.\OV9650Dlg.cpp(323) : error C3861: 'SetKMode': identifier not found
1>.\OV9650Dlg.cpp(324) : error C2228: left of '.rgb_address' must have class/struct/union
1>        type is ''unknown-type''
1>.\OV9650Dlg.cpp(325) : error C3861: 'SetKMode': identifier not found
1>Generating Code...

这是怎么回事?在应用程序中不能调用SetKMode()吗?'PINGPONG_PR' 是驱动程序中定义的一个结构体,在应用程序中能直接使用吗?如何使用?

网友:
void CCameratestDlg::OnButton3()
{
  // TODO: Add your control notification handler code here
  PINGPONG_PR image;
  WORD width=GetSystemMetrics(SM_CXSCREEN);
  WORD height=GetSystemMetrics(SM_CYSCREEN);
  BOOL ret;
  BYTE* DDBdata=new BYTE[width*height*2];
  BYTE* DIBdata;
  ret=DeviceIoControl(m_hled,CAM_IOCTL_SAMSUNG_CAM_PR,NULL,NULL,(PBYTE)&image,NULL,NULL,NULL);
  if(!ret)
  AfxMessageBox(_T("读取图片失败!"));
  else
  {
  SetKMode(TRUE);
  memcpy(DDBdata,(void *)image.rgb_address,width*height*2);
  SetKMode(FALSE);
  CBitmap bitmap;
  HBITMAP dstBmp;
  bitmap.CreateBitmap(width,height,1,16,DDBdata);
  HDC hdcSrc = CreateCompatibleDC(NULL);
  HDC hdcDst = CreateCompatibleDC(NULL);
  BITMAPINFOHEADER bih = {0};//位图信息头
  bih.biBitCount = 16;//每个像素字节大小
  bih.biCompression = BI_RGB;
  bih.biHeight = height;//高度
  bih.biPlanes = 1;
  bih.biSize = sizeof(BITMAPINFOHEADER);
  bih.biSizeImage = 0;// width*height*2;//图像数据大小
  bih.biWidth = width;//宽度
  BITMAPFILEHEADER bfh = {0};//位图文件头
  bfh.bfOffBits = sizeof(BITMAPFILEHEADER) + sizeof(BITMAPINFOHEADER);//到位图数据的偏移量
  bfh.bfSize = bfh.bfOffBits + width*height*2;//文件总的大小
  bfh.bfType = (WORD)0x4d42;
  BITMAPINFO bi={0};
  bi.bmiHeader=bih;
  dstBmp=CreateDIBSection(hdcDst, (BITMAPINFO*)&bi, DIB_RGB_COLORS, (void **)&DIBdata, NULL, 0);
  SelectObject(hdcDst, dstBmp);
  SelectObject(hdcSrc, bitmap);
  BitBlt(hdcDst, 0, 0, width, height, hdcSrc, 0, 0, SRCCOPY);
  CFile file(_T("image.bmp"),CFile::modeCreate|CFile::modeReadWrite);
  file.Write(&bfh,sizeof(bfh));
  file.Write(&bih,sizeof(bih));
  file.Write(DIBdata,width*height*2);
  file.Close();
  }
  delete []DDBdata;
}

我用的是VS2005+wince6.0,编译以后:
1>正在编译...
1>OV9650Dlg.cpp
1>.\OV9650Dlg.cpp(306) : error C2065: 'PINGPONG_PR' : undeclared identifier
1>.\OV9650Dlg.cpp(306) : error C2146: syntax error : missing ';' before identifier 'image'
1>.\OV9650Dlg.cpp(306) : error C2065: 'image' : undeclared identifier
1>.\OV9650Dlg.cpp(323) : error C3861: 'SetKMode': identifier not found
1>.\OV9650Dlg.cpp(324) : error C2228: left of '.rgb_address' must have class/struct/union
1> type is ''unknown-type''
1>.\OV9650Dlg.cpp(325) : error C3861: 'SetKMode': identifier not found
1>Generating Code...

这是怎么回事?在应用程序中不能调用SetKMode()吗?'PINGPONG_PR' 是驱动程序中定义的一个结构体,在应用程序中能直接使用吗?如果不能通过SetKMode()获取内存缓冲区数据,如何在应用程序中操作才能够实现?

网友:
可以的。是你头文件问题。嘿嘿。

网友A:
应该包含那个头文件?这是.cpp文件里的:
#include "stdafx.h"
#include "OV9650.h"
#include "OV9650Dlg.h"
#include "winioctl.h"
#include
请明示,呵呵

网友:
引用 网友A:
应该包含那个头文件?这是.cpp文件里的:
#include "stdafx.h"
#include "OV9650.h"
#include "OV9650Dlg.h"
#include "winioctl.h"
#include
请明示,呵呵

要学会查找啊,看MSN'SetKMode'在哪个里,就知道了。

网友:
好的,多谢gooogleman!

网友:
MSDN关于这个函数有如下内容:
This function switches between kernel and user modes.
This function is no longer supported as of CE 6.0.
Syntax
BOOL SetKMode(  BOOL fMode);

Parameters
fMode
[in] Setting to TRUE enters kernel mode. Setting to FALSE enters user mode.
Return Value
Returns the mode prior to the current call to SetKMode. TRUE if the previous mode was kernel mode; FALSE if the previous mode was user mode.
Remarks
Only the calling thread is affected by SetKMode.

To allow nested operation, set fMode to the value returned from an initial call to SetKMode to return to the original state.

Requirements
Header pkfuncs.h
Library coredll.lib
Windows Embedded CE Windows CE 2.10 and later
在6.0里不支持SetKMode()函数,是不是?又该如何修改?

网友:
想办法在驱动解决。关于这个问题看看sunrain_hjb的博客,有讲。

网友:
可是我水平还不够啊,驱动程序就看了很长时间,渐渐地看懂一点。应用程序也是慢慢理解,现在就想把图片保存下来,看到了你的一个帖子,试了一下,看来还得改一下。拖得时间很长了,我想尽快完成,想听一下gooogleman的建议

网友:
void Samsung_camcoder_pr(U8 *pBufOut)
{
U8 *pImage;
PINGPONG_PR prinfo;

pImage = pBufOut;

if ( rgb_flag )
{
prinfo.flag = 1;
prinfo.rgb_address = rgb_address;
memcpy(pImage, &prinfo, sizeof(PINGPONG_PR));
rgb_flag = 0;
}
}
上面的驱动程序函数可以获取到内核缓冲区数据地址,(11楼函数)然后通过DeviceIoControl,得到这个地址,再在应用程序中使用SetKMode()函数访问内核中的数据并用memcpy()函数把这些数据复制到应用程序开辟的空间中在保存为bmp图片.然而 ce6.0不再支持在应用程序中使用SetKMode()函数访问内核空间,所以要做一些修改,我有一点思路,但由于水平有限,不知道可不可行:

总体思路:还是利用DeviceIoControl,但传递的不是地址,直接获取内核缓冲区的数据:
修改一下应用程序:
BYTE* DDBdata=new BYTE[width*height*2];
  BYTE* DIBdata;
ret=DeviceIoControl(m_hled,CAM_IOCTL_SAMSUNG_CAM_PR,NULL,NULL,DDBdata,width*height*2,NULL,NULL);
我想直接把内核缓冲区中width*height*2字节的数据传到DDBdata开辟的空间中,这样应用程序中就可以不必使用SetKMode()函数。
修改一下驱动函数:

void Samsung_camcoder_pr(U8 *pBufOut)
{
if ( rgb_flag )
{
SetKMode(TRUE);
memcpy(pBufOut, rgb_address, sizeof(240*180*2));
rgb_flag = 0;
SetKMode(FALSE);
}
}

这只是我的一个想法,不知道可不可行,语法上是不是有错误?

网友:
void Samsung_camcoder_pr(U8 *pBufOut)
{
U8 *pImage;
PINGPONG_PR prinfo;

pImage = pBufOut;

if ( rgb_flag )
{
prinfo.flag = 1;
prinfo.rgb_address = rgb_address;
memcpy(pImage, &prinfo, sizeof(PINGPONG_PR));
rgb_flag = 0;
}
}
上面的驱动程序函数可以获取到内核缓冲区数据地址,然后通过(11楼函数)DeviceIoControl,得到这个地址,再在应用程序中使用SetKMode()函数访问内核中的数据并用memcpy()函数把这些数据复制到应用程序开辟的空间中在保存为bmp图片.然而 ce6.0不再支持在应用程序中使用SetKMode()函数访问内核空间,所以要做一些修改,我有一点思路,但由于水平有限,不知道可不可行:

总体思路:还是利用DeviceIoControl,但传递的不是地址,直接获取内核缓冲区的数据:
修改一下应用程序:
BYTE* DDBdata=new BYTE[240*180*2];
  BYTE* DIBdata;
ret=DeviceIoControl(m_hled,CAM_IOCTL_SAMSUNG_CAM_PR,NULL,NULL,DDBdata,240*180*2,NULL,NULL);
我想直接把内核缓冲区中240*180*2字节的数据传到DDBdata开辟的空间中,这样应用程序中就可以不必使用SetKMode()函数。

修改一下驱动函数:
void Samsung_camcoder_pr(U8 *pBufOut)
{
SetKMode(TRUE);
if ( rgb_flag )
{
memcpy(pBufOut, (void *)rgb_address, sizeof(240*180*2));
rgb_flag = 0;

}
SetKMode(FALSE);
}

这只是我的一个想法,不知道可不可行?

网友:
楼主还是换回 wince5.0 吧。6.0 要我也没有保存过,5.0 就可以。

网友:
我来解答:在wince5.0下,用EVC编写应用程序的时候可以调用SetKMode 函数从用户模式进入内核模式,进而对内核进行操作(如从内核某地址开始的内存空间读取数据并保存到在应用程序开辟的内存空间中)。所以可以通过上面11楼的函数保存摄像头预览到的图像。然而在wince6.0下,不支持在VS2005编写的应用程序中调用该函数直接进入内核传递数据,如何解决呢?
首先说一下wince5.0下从内核读取数据的两种方式:一种是通过DeviceIoControl函数获得内核缓冲区数据的地址,然后在应用程序中进入内核模式从该地址传递数据,例如:
    BYTE* DDBdata=new BYTE[width*height*2];
    ret=DeviceIoControl(m_hled,CAM_IOCTL_SAMSUNG_CAM_PR,NULL,NULL,(PBYTE)&image,NULL,NULL,NULL);
    if(!ret)AfxMessageBox(_T("读取地址失败!"));
    SetKMode(TRUE);
    memcpy(DDBdata,(void *)image.rgb_address,width*height*2);
    SetKMode(FALSE);
另一种是设置通过DeviceIoControl的参数,通过控制代码调用对应的驱动程序中的函数把内核中的

数据传递到应用程序开辟的空间中。例如:
    BOOL  ret;
    BYTE* DDBdata=new BYTE[width*height*2];
    BYTE* DIBdata;
    ret=DeviceIoControl(hCam,IOCTL_CAM_COPY,NULL,NULL,DDBdata,width*height*2,NULL,NULL);
    if(!ret)AfxMessageBox(_T("传递数据失败!"));

为了更好的比较两种方式的差异,我把驱动程序中的相关函数和代码也复制过来:
CIS_IoControl()函数中定义的一些控制代码的功能:
case CAM_IOCTL_SAMSUNG_CAM_PR:        // ID=0x522
        RETAILMSG(MSG_EN_1,(_T("CAM_IOCTL_SAMSUNG_CAM_PR\r\n")));
        Samsung_camcoder_pr(pBufOut);
        break;
。。。。。。
case IOCTL_CAM_COPY :
        RETAILMSG(MSG_EN_1,(TEXT("CAMERA:IOCTL_CAM_COPY(dwLenIn:%x)\r\n"), dwLenIn));
        Copy_Cam_Preview_Image(pBufOut,dwLenOut);
        break;
相关函数:
void Samsung_camcoder_pr(U8 *pBufOut)
{
        U8 *pImage;
        PINGPONG_PR prinfo;
        pImage = pBufOut;
        if ( rgb_flag )
        {
                prinfo.flag = 1;
                prinfo.rgb_address = rgb_address;
                memcpy(pImage, &prinfo, sizeof(PINGPONG_PR));
                rgb_flag = 0;
        }
//显然,Samsung_camcoder_pr这个函数主要是把rgb_address中保存的地址传递给pBufOut(当然前面还有一个rgb_flag标志)
void Copy_Cam_Preview_Image(U8 * pBufOut,DWORD dwLenOut)
{

        int temp;
        U8 *buffer_rgb;
        U8 *pImage;
        temp = (s2440CAM->CIPRSTATUS>>26)&3;
        temp = (temp + 2) % 4;
        RETAILMSG(MSG_EN_1,(_T("Copy_preview_index = %d, size %d\r\n"), temp, image_size));

        switch (temp)
        {
        case 0:
                buffer_rgb = (U8*)s2440CAM->CIPRCLRSA1;
                break;
        case 1:
                buffer_rgb = (U8*)s2440CAM->CIPRCLRSA2;
                break;
        case 2:
                buffer_rgb = (U8*)s2440CAM->CIPRCLRSA3;
                break;
        case 3:
                buffer_rgb = (U8*)s2440CAM->CIPRCLRSA4;
                break;
        default :
                buffer_rgb = (U8*)s2440CAM->CIPRCLRSA1;
                break;
        }
        RETAILMSG(MSG_EN_1,(_T("buffer_rgb[PHY] = 0x%x\r\n"), buffer_rgb));
        buffer_rgb += VIRTUAL_ADDR_OFFSET;
#if 1
        RETAILMSG(MSG_EN_1,(_T("buffer_rgb = 0x%x\r\n"), buffer_rgb));
#endif
        pImage=pBufOut;
        memcpy(pImage,buffer_rgb,dwLenOut);
        RETAILMSG(MSG_EN_1,(_T("Data Bytes = 0x%x\r\n"), dwLenOut));
}//这个函数是我参考原驱动中的void Copy_Cam_Image(U8 *pBufOut, U32 size_x, U32 size_y, U8port)函数改写后添加到驱动中的。可以看出,函数完成的功能是把rgb_address指针指向的地址开始的dwLenOut个字节传递给pBufOut指针指向的空间中。说明:temp = (temp + 2) % 4;这个语句的意义我也不太懂,望高手帮忙解答。
比较一下前后两个DeviceIoControl函数的参数,
ret=DeviceIoControl(m_hled,CAM_IOCTL_SAMSUNG_CAM_PR,NULL,NULL,(PBYTE)&image,NULL,NULL,NULL);
ret=DeviceIoControl(hCam,IOCTL_CAM_COPY,NULL,NULL,DDBdata,width*height*2,NULL,NULL);
第一个只是传递地址,第二个是直接传递数据。wince6.0下用VS2005编写应用程序时无法调用SetKMode进入内核模式,因此无法采用第一种方式,先得到地址,再获取数据;于是只能采用第二种方式,直接在应用程序中通过DeviceIoControl函数调用控制代码,在驱动函数中完成数据传递,前提是得有相关函数,例如上面我在驱动中添加的void Copy_Cam_Preview_Image(U8 * pBufOut,DWORD dwLenOut)函数。此外,在原驱动中也有类似的函数,即void Copy_Cam_Image(U8 *pBufOut, U32 size_x, U32 size_y, U8 port)函数。

说明:毕业设计基于嵌入式,以前没接触过,研究OV9650的驱动程序,VC++也没学过。很长时间了,不知道的函数一点一点的查资料,慢慢的看懂驱动,保存图片用了近半个月,走了不少弯路,现在看看,其实工作量很小,但是网上却找不到wince6.0下的保存图片的解决办法。所以把自己这些天来的一点收获与大家分享,这只是我个人目前的理解,不一定准确,如有误请大家指出,共同学习。
http://blog.eeworld.net/shoushui2009/archive/2010/05/31/5637487.aspx

网友:
今天,结贴!

网友B:
楼主的方法改的不错。值得借鉴。学习了,很巧妙。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的方法改的不错。值得借鉴。学习了,很巧妙。

你的帖子对我帮助很大,多谢gooogleman!

网友:
我正在研究C#的方式, 目前已获得一个超过 0x80000000的内存地址,即是内核内存地址,正在想办法Copy出来到应用程序空间。有做过的兄弟请加QQ4827132聊聊。

网友:
rgb_address的地址s2440CAM->CICOYSA1=CoFrameBuffer是由下面的函数得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