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3c2410最小系统板出现问题!急~~~!

楼主:
上电后芯片发烫,bootloader能通过JTAG下载进去,可是没有跑起来!串口没有打印信息出来,LED小灯也不亮!请问是什么原因啊!是不是因为芯片发烫的缘故!谢谢,!急!

网友:
软件没有跑起来。能把问题说得更详细些吗

网友:
调试的过程,先调电源,保证板子不被烧掉。

bootloader的源代码正确吗?与板匹配不?

网友:
先检查各个供电电压是否正确,然后检查上电后晶体有没有工作。测试flash的时钟有没有给出。如果都正常,那就调试一下你的代码。保证匹配。

网友:
我去掉了一些硬件,如SD,I2S,但是我bootloader没有改变,会是这方面的影响吗?谢谢!

网友:
我之前也碰到过这样的问题,是硬件的问题,你要看是哪一部分发烫再具体看
我们是电源转换芯片的两个电阻焊反了,导致芯片的过电流太大才发热

网友:
刚测了下,因为带负载能力不够,导致负载发烫的,还是阻抗匹配的问题

网友:
很可能是某些信号线或者某些引脚短路了,产生了较大的电流,从而导致芯片发烫

网友:
发烫的原因可以根据楼上各位的方法查,程序不能运行可以通过JTAG查看CPU的PC执行到哪里了,看看RAM里边的代码

网友:
硬件问题。

网友:
可怜,最小板都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