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知道立宇泰2410的nk.bin被写入nandflash的起始地址??

楼主:
因为它的bootloader源码没有公开,所以不太清楚。

网友:
这个是由自己决定的。你可以自己设置,不过一般的话是

nboot是一个block
eboot是两个block

如果bootloader比较大就适当改大即可。

网友:
立宇泰bootloader是不到4k,所以我有试过把nk.bin写入第1或2块中,结果都不行,那个bootloader好像是把nandflsh的前10块都应影设成坏块,所以后来我又把nk写入第11块,结果还是无法启动。

搞不清楚为什么网线突然下载不了了,现在想用usb下载到ram,然后再导入flash。

对了之前你所说的优龙的bios,我有试过,在flash中写入了bios,但是nandflash启动方式下usb连接不上。于是我用立宇泰提供的u241mon在norflash中先启动,这样usb倒是连接上了,然后把优龙的bios导入ram中,然后再按照优龙的bios的操作进行,运行nk.nb0是没什么问题。但是把它写入flash就启动不了。不知为什么?

网友:
写得太乱了
我觉得你那个班子应该是这样的结构
NBOOT(从0地址开始后的4K)
EBOOT(紧随其后的256K,实际大小可能没有256K)
NK(这个地址可以在烧写的时候确定)
如果说写到Nand里启动不了的话,说明是bootloader没有做好,估计是地址不对吧

网友:
启动的时候非常小心,尤其是MMU相关部分,你要慢慢点灯调试才行。

NK启动地址是物理地址的,你要把虚拟地址转换成物理地址才行。

立宇泰现在2440 的5.0BSP已经实现这些东西了,楼主可以照着移植。

网友:
引用 网友A:
写得太乱了
我觉得你那个班子应该是这样的结构
NBOOT(从0地址开始后的4K)
EBOOT(紧随其后的256K,实际大小可能没有256K)
NK(这个地址可以在烧写的时候确定)
如果说写到Nand里启动不了的话,说明是bootloader没有做好,估计是地址不对吧

恕我愚昧啊,呵呵!!

你的意思是不是:
flash第0块:bootloader
flash第1块:NBOOT
flash第2块:EBOOT(假设eboot为256K)

网友:
2410loader是NBOOT的改名文件,用来引导nk或者引导eboot。

这里的eboot主要起到一个下载nk的通讯程序作用,因此只要暂存在sdram就可以了

网友B:
nand生产商可确保前4KB无坏块,所以一般nboot(4.2)/stepldr(5.0)都是限制4KB,放在第一个block的。
eboot一般大概在150KB-200KB之间,通常我们留512KB。
其后还有一些配置信息,是eboot中debug状态时要看的,一般留一个block。

如果还有更多的需要预留的,就先留好。

nk的烧录的地方是你自己可设定的,只要保证配置信息中的跟实际烧录的地方一致就行。

网友:
引用 网友B:
nand生产商可确保前4KB无坏块,所以一般nboot(4.2)/stepldr(5.0)都是限制4KB,放在第一个block的。
eboot一般大概在150KB-200KB之间,通常我们留512KB。
其后还有一些配置信息,是eboot中debug状态时要看的,一般留一个block。

如果还有更多的需要预留的,就先留好。

nk的烧录的地方是你自己可设定的,只要保证配置信息中的跟实际烧录的地方一致就行。(现在就是不知道配置信息中设定的地址是多少??这里说的配置信息应该是在bootloader中给出的吧?)

快崩溃了!!

网友C:
汗,你在哪里工作啊。如果在广州我可以去现场玩玩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汗,你在哪里工作啊。如果在广州我可以去现场玩玩的。

见笑了,呵呵,找到那个地址了,在bsp的noot文件夹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