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把调试用的串口改为普通的串口来使用

楼主:
各位仁兄:
1:我是在wince6.0 开发板是友坚的S5PC100
2: 由于项目需要想把调试串口改为普通的串口来使用
3:请问各位大侠指教
4:我自己把SMDKC100.bat里面的
set BSP_DEBUGPORT=SERIAL_UART0
隐去,把UART0加载,编译可以通过,但是在烧写nk.bin的是后就启动不了了。

网友:
可能是OAL部分初始化调试串口的时候出了问题,或者是系统需要打印信息的时候出了问题。
因为你没调试串口了,出问题也不好追踪

网友:
应该是可以的,你要研究一下BSP部分,找到相关代码进行修改.

网友:
把你oal部分重新编译一下,因该是oal里还是没有重新编译还是用uart0作为串口输出的问题

网友:
嘿嘿  我遇到过这个问题的。需要修改 debug文件。

网友:
先把启动部分的串口初始化去掉,再改注册表就可以了!还要全编哦1

网友:
呵呵,如何修改 debug文件啊,我看了一下,我的platform.reg里面的注册表都已经写好了,有uart0的,至于如何修改debug.c
请高手指点

网友:
引用 网友A:
呵呵,我的问题解决了哦

牛,真牛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