别人的导航软件的手写输入在我定制的CE平台上识别不了,为什么?跟平台定制有关没?CE组件没加?

楼主:
别人的导航软件的手写输入在我定制的CE平台上识别不了,为什么?跟平台定制有关没?CE组件没加?

网友:
怎么发了4次,望版主帮我删除3个!

网友A:
已经删除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已经删除了。

多谢版主!

网友:
你可能没加手写组件,触摸屏驱动不支持手写,手写输入法程序无法获取坐标点,在CE的帮助菜单里看看“Transcriber Handwriting Recognition Application OS Design Development”这一节,加上就有手写组建,不过这样也吧CE自带的手写软件加进来了,不运行就行了,你试试

网友:
INTERNATIONAL/CHINESE(TRADDITIONAL)下有个手写输入组件,不知道干什么用的?

网友:
看了一下LS提到的,觉得他们是对英语/德语/法语的识别,没说对中文的识别。并且TOUCH的驱动也要修改的样子。

网友:
是的,就如你说的,他们是对“英语/德语/法语”的手写支持,CE中没有自带中文的支持。
让你添加这个是为了让驱动支持手写,Touch驱动MDD有两个分支,一个支持手写一个不支持手写,添加这个后touch的DLL就会有支持手写的导出函数了。

另外Touch驱动要修改,这个不用修改,MS已经做好。

我说的意思是可能你的Touch驱动不支持手写,所以让你添加这个组件(还有其他方法)让你的Touch驱动支持手写。

还有一个前提,就是你说运行在别人机子上的手写输入是个软件吧,如果是的话不支持的原因就是这个软件不能受到触摸的轨迹所以无法识别。我是基于这个思路来考虑的,所以让你添加组件使你的Touch支持手写。

呵呵,个人愚见了,明鉴~

网友:
你确认下你的Touch驱动导出的函数都有哪些
用dumpbin命令试试

网友:
那些接口是有导出了!

网友:
   1    0 00003A0C TouchCreateEvent = TouchCreateEvent
          2    1 00003940 TouchGetFocusWnd = TouchGetFocusWnd
          3    2 00003988 TouchGetLastTouchFocusWnd = TouchGetLastTouchFocusWnd
          4    3 000038D8 TouchGetQueuePtr = TouchGetQueuePtr
          5    4 00003C00 TouchGetValue = TouchGetValue
          6    5 00002714 TouchPanelCalibrateAPoint = TouchPanelCalibrateAPoint
          7    6 00005080 TouchPanelDisable = TouchPanelDisable
          8    7 00004E54 TouchPanelEnable = TouchPanelEnable
          9    8 00004D4C TouchPanelGetDeviceCaps = TouchPanelGetDeviceCaps
         10    9 00004E44 TouchPanelPowerHandler = TouchPanelPowerHandler
         11    A 00005368 TouchPanelReadCalibrationAbort = TouchPanelReadCalibrationAbort
         12    B 000051A0 TouchPanelReadCalibrationPoint = TouchPanelReadCalibrationPoint
         13    C 00002920 TouchPanelSetCalibration = TouchPanelSetCalibration
         14    D 00004DB8 TouchPanelSetMode = TouchPanelSetMode
         15    E 00003B00 TouchRegisterWindow = TouchRegisterWindow
         16    F 000039D0 TouchReset = TouchReset
         17   10 00003BC0 TouchSetValue = TouchSetValue
         18   11 00003B84 TouchUnregisterWindow = TouchUnregisterWindow

网友:
那个英文手写输入transcriber.exe也运行不起来。

老报下面的错误

“transcriber is unable to locate its language specific data and must exit.”

网友B:
你的系统是不是6.0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的系统是不是6.0啊?

是啊!跟系统有什么关系?

网友:
以前记得同事遇到过这种情况,就是6.0的手写的问题,不过错误提示是:"System touch dll name in the Registry is not Transcriber's DLL."
原因是Transcriber.exe运行在用户空间,因此无法加载内核态的touch.dll。

不过你的不是这个原因,看上去好像是语言的原因,你添加英文了么?

要是连自带的手写都跑不起来,那就有问题了。

网友:
我弄个英文的NK看看

网友:
这个CE系统自带的英文的手写输入是可以跑起来了,并且可以对手写输入进行识别,看来我的LCD的驱动应该没问题了。但导航软件还是不能进行手写识别----中文英文都不行。导航软件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