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CE下虚拟串口技术怎么实现?比如GPS通信串口在不影响导航通信的情况下,其它AP怎么通过虚拟串口访问GPS通信数据?

楼主:
WINCE下虚拟串口技术怎么实现?比如GPS通信串口在不影响导航通信的情况下,其它AP怎么通过虚拟串口访问GPS通信数据?

网友:
LZ说的是MUX吧,CE6下自带,CE5要移植

网友:
虚拟串口,与PC上差不多

网友:
网上也找到了类似的,先比较对比一下先.觉得两个AP(或者一个是虚拟串口驱动)对同一个串口进行了CREATEFILE这样能够同时打开吗?多处打开不出问题?

网友:
去试吧

没有试过,你怀疑什么啊!

网友:
觉得他那样处理跟在AP里面打开两次串口没有区别.

网友:
串口只能工作在独占方式,也就是一个地方进行了CreateFile,其它地方就不能再CreateFile了.难道CE下的流接口驱动工作于非独占方式?CE下的流接口驱动可以多处进行CreateFile?如果不能的话,那篇文章对串口的封装怎么能够让两个AP同时进行CreateFile操作?

1>CreateFile("VSP1:")
2>CreateFile("VSP1:")

CreateFile两次!!!怎么做到???

网友:
CE下的流接口驱动可以多处进行CreateFile?
这个可以,我是指流驱动,没说串口驱动。

网友:
顶起来一下,多收集点建议.难道只有这一种方法吗?有没更好的方法?!

网友:
今天参考那个例子弄了一下,觉得只能是做出个玩具,觉得工程化不了.难道就只有这样的一个方法吗?

网友:
是不是很要看芯片是哪家的?

网友:
还在网上看到修改MDD层的代码就可以,不知道修改MDD层代码是基于什么原理.困惑啊!

网友:
继续顶起来一下!!!

网友:
觉得很难把虚拟串口虚拟成跟真的串口一样.虚拟串口要支持真串口的所有特性这一点上好难!

网友A:
很多成对的虚拟串口是二个串口流驱动,和一个内存地址(数据)之间的关系.

网友:
看到网上说修改MDD层代码可以,但没什么想法,不要PDD层觉得不现实.

网友:
用观察者模式去对串口进行封装就可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很多成对的虚拟串口是二个串口流驱动,和一个内存地址(数据)之间的关系.

这个说法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