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 + CC2420 模块 SPI读写的问题

楼主:
如题,根据资料进行SNOP空操作的时候,SPI方式存取。
需要读取状态字字节。
用示波器能看到SO口有波形输出,但用程序读不下来。
根据时序图是按位边写边读,有编过这方面的大侠没有?

网友:
现在没能看出什么问题出来

你可以试试TI给的51的库,直接用试试

网友:
有库么?到TI官网下载还是怎么的?

网友:
TI管网上有

网友:
1。硬件SPI的时候,注意设置相关专用寄存器的状态值
2。注意速率不可过快。
3。及时处理相关数据。
4.代码中如果有死循环,请注意改成有限循环。增加代码稳定性

网友:
函数是这样的,在往SI写一个字节数据的同时要从SO口读一个字节,从高位开始写,从高位开始读写操作

unsigned char SpiWrite(unsigned char data_buf)
{
   unsigned char i,j;
   unsigned int  k;
   unsigned char temp_buf=0;;

   CSN =0;   //片选有效
   k =0;

   j=0x80;

   while(j>0)
   {
     i= data_buf&j;
     temp_buf=temp_buf<<1;
     SCK = 0;                                          //写数据上升沿有效
     delay(5);        //20Us

     if(i==0){
       SI =0;                           //写数据
      }
     else{
       SI =1;
      }
       SCK = 1;
       k=SO;                 //读数据
       delay(5);
       temp_buf= temp_buf|k;
        j=j>>1;
   }
   CSN =1;
   return temp_buf;            //返回状态值
}

网友:
结个贴,问题原因找到了,居然是管脚定义反了,好失败啊!
感谢回帖的哈~~

网友:
正在进行电路开发设计中,学习参考借签,不错,感谢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