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eil float转字符串问题

楼主(2009-09-20):
Keil float转字符串问题
我需要把一个float类型的变量转化为字符串,怎么做呀?有什么函数可用吗?谢谢
字符串

网友A:
#include
//
float y;
char text[10];
y=3.14159;
sprintf(text,"%8.3f",y);//text=3.1412

网友B:
我用了sprintf后,有个奇怪的现象,HEX大小增加了很多,而且程序烧写进89S51后不能正常运行。

网友C:
像SPRINTF这样的标准库里的东西,相对于MCU来说代价是要高一些
不过,一般不会不正常,偶也经常这么用
要不你看一下,你的RAM还够不够呛

网友D:
“用了sprintf后,HEX大小增加了很多”,正常(代码段),如果rom够没问题。

网友E:
用51处理浮点数,真的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