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推荐一个符合要求的GPRS模块

楼主(2009-07-16):
请推荐一个符合要求的GPRS模块
做GPRS数据传输的。以前用的模块在信号比较弱的地方就经常断,不能正常工作。
现在要求一个性能比较好的模块替换,主要要求是在信号比较低的情况下都可以正常工作,不能经常断开连接。
模块

网友A:
你用的什么模块,我用过sim300c/mc39i/q24plus,相比较而言,mc39i最差,q24plus性能最好

网友B:
用 G24 模块吧,性能很好,以前我们做测试都能通的过。

网友C:
以前用的是华为的啊,打算换个GSM模块。华为那个在有些地方信号弱到不能工作啊。
不知道各位所说的性能是不是和我说的一样呢?

网友D:
我这样给你说吧,同样一个地方,同一个位置,只有时间先后顺序,我用mc39i上网很慢很慢,但q24plus,没有接天线,一样可以上,而且不掉线,因为开发的需要,我要测试模块在断开GPRS后或者与服务器无法通信时,设备的备用功能,需要1.屏蔽信号,2.关闭服务器;我用了一个铁盒子把模块全部盖住,只留了电源线和信号线出来,居然还能上网,数据收发正常,我当里都郁闷了,没有想到这么强.

网友:
感觉Q24应该没有MC39I好才对啊..第一次听说Q24比MC39I强...

网友E:
我卖400个mc39i的模块,去年底买的,从来没有用过,不过是焊到板子上了的
半价给你,有发票,购买合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