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s报错了,大哥们帮帮我呀!

楼主:
Error   : L6286E: Value(0xbffff70) out of range(0 - 0xfff) for relocation #2 (wrt symbol Image$$ZI$$Limit) in init.o(init)

================================================================================

Memory Map of the image

  Image Entry point : 0x00000000

  Load Region LR_1 (Base: 0x00000000, Size: 0x00000174, Max: 0xffffffff, ABSOLUTE)

    Execution Region ER_RO (Base: 0x00000000, Size: 0x00000174, Max: 0xffffffff, ABSOLUTE)

    Base Addr    Size         Type   Attr  Idx  E Section Name        Object

    0x00000000   0x00000170   Code   RO     1   * init                init.o

    0x00000170   0x00000004   Code   RO     6     .text               s3c44b0.o

    Execution Region ER_RW (Base: 0x0c000000, Size: 0x00000000, Max: 0xffffffff, ABSOLUTE)

    Base Addr    Size         Type   Attr  Idx  E Section Name        Object

    0x0c000000   0x00000000   Data   RW     2     RamData             init.o

    Execution Region ER_ZI (Base: 0x0c000000, Size: 0x00000000, Max: 0xffffffff, ABSOLUTE)

    **** No section assigned to this execution region ****

  Load Region LR$$Debug (Base: 0x00000000, Size: 0x00000000, Max: 0xffffffff, ABSOLUTE)

    Execution Region ER$$Debug (Base: 0x00000000, Size: 0x00000000, Max: 0xffffffff, ABSOLUTE)

    Base Addr    Size         Type   Attr  Idx  E Section Name        Object

    0x00000000   0x00000010   Dbug   RW     5     .debug_abbrev       init.o

    0x00000010   0x000003ec   Dbug   RW    14     .debug_abbrev       s3c44b0.o

    0x000003fc   0x0000000c   Dbug   RW    17     .debug_abbrev       option.o

    0x00000000   0x0000003c   Dbug   RW    13     .debug_frame        s3c44b0.o

    0x00000000   0x00000074   Dbug   RW     3     .debug_info         init.o

    0x00000074   0x0000006c   Dbug   RW     8     .debug_info         s3c44b0.o

    0x000000e0   0x0000008c   Dbug   RW    11     .debug_info         s3c44b0.o

    0x0000016c   0x0000006c   Dbug   RW    15     .debug_info         option.o

    0x00000000   0x000000c8   Dbug   RW     4     .debug_line         init.o

    0x000000c8   0x00000050   Dbug   RW     7     .debug_line         s3c44b0.o

    0x00000118   0x0000005c   Dbug   RW    10     .debug_line         s3c44b0.o

    0x00000174   0x0000001c   Dbug   RW    16     .debug_line         option.o

    0x00000000   0x0000016c   Dbug   RW     9     .debug_macinfo      s3c44b0.o

    0x00000000   0x0000001c   Dbug   RW    12     .debug_pubnames     s3c44b0.o

================================================================================

Image component sizes

      Code    RO Data    RW Data    ZI Data      Debug

       372          0          0          0       2356   Object Totals

         0          0          0          0          0   Library Totals

================================================================================

      Code    RO Data    RW Data    ZI Data      Debug

       372          0          0          0       2356   Grand Totals

================================================================================

    Total RO  Size(Code + RO Data)                  372 (   0.36kB)

    Total RW  Size(RW Data + ZI Data)                 0 (   0.00kB)

    Total ROM Size(Code + RO Data + RW Data)        372 (   0.36kB)

================================================================================

Finished: 0 information, 0 warning and 1 error messages.

这个错怎么解决呢?谢了!

网友:
引用楼主 wanlingood 的回复:
错误一:Error : L6286E: Value(0xbffff70) out of range(0 - 0xfff) for relocation #2 (wrt symbol Image$$ZI$$Limit) in init.o(init)
错误二:**** No section assigned to this execution region ****
没搞过,但可以帮你分析分析:
问题一:在init.o中重新设置#2时值0xbffff70超出了范围0 - 0xfff
问题二:在执行部分没有可执行的节点
可能原因:对于问题一,可以Debug一下,看看重新设置#2时Value的变化;对于问题二,在Debug时捋一下流程,应该就能找到问题的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