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如何用AT指令实现anydata CDMA模块DTGS-800的数传功能

楼主:
请教各位老大如何用AT指令实现anydata CDMA模块DTGS-800的数传功能?
我输入AT+CRM=130,at+dip=*.*.*.*;at+dport=****,atdt#777
模块回应是"CALL\r\n","ppp\r\n",然后再等一会儿,就成了Disconnect,试了很多次都不行
我用的CDMA卡是可以插在笔记本里上网的那种.
服务器的IP和端口都没有问题,用MC55可以连接并能实现双向数据传输,上网找了很多都没有解决方法,AT指令手册里关于这方面的应用也太少了,不知道有没有那位可以帮帮忙,十分感谢~

网友:
首先确定你的uim卡是开通了公网数据业务的,预付费的那种只有wap,是不能通公网的。
先AT+CAD?等到回应1,表示可开始连接
AT+CRM=130,at+dip=*.*.*.*;at+dport=****,atdt123
不要用#777
如果你的tcp的服务器正在正常侦听并允许连接,就ok了
注意服务器端的防火墙设置。

网友:
我正好也在做DTU800,联网我都通过了,我可以帮你,不过我在gpsone部分遇到问题,你能否帮我在你的dtgs800上做下试验,看at+gpsstrt能否得到正确的经纬度,我这里有时不返回有时返回的位置不对。

网友:
十分感谢你的帮助,不知你可不可以留个联系方式,这样我们联系起来会方便一些!

网友:
我平时不上qq,msn,我的邮件:papa_bear@163.com 我们随时联络吧:)你有试过GPSONE的返回情况么?

网友:
你的服务器中心是有线的吗?还是用GPRS拨号的?这个要弄清楚哦。
"CALL\r\n","ppp\r\n",以后就显示无法连接,这个时候你是拨号失败?还是你TCP/IP连接失败?
你首先要把这些情况弄清楚哦。

网友:
利用GPSOne功能需要在室外才能定位准确。因为在室内模块只能利用CDMA网络自身定位系统,很不精确,可能相差500米呢。
在室外才能通过GPS卫星定位,这样才精确,可能误差在10米之内。
你最好买一个长点的无源天线,在室内做实验时把天线扔到室外,这样就好了!

网友:
各位好,我也在链接ARM9 芯片链接DTGS-800

网友:
anydata modem成功建立连接后如何发送指令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