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ads里 字符串操作

楼主(2009-07-30):
在ads里 字符串操作
在ads里 字符串操作 不会。举个简单例子,我读取时间寄存器得到 年月日
向组合 城 2007年 5月5日 这样显示 就是在数据中间加上汉字年月日
我竟然不会,研究两天了 ,在pc上特容易的事在这 ……
容易
时间
寄存器
字符串
年月日

网友A:
这涉及到数据结构的问题了,可以将年月日定义为数组常量,对于时间,可以将其写到另一个数组里(每个数字是其中的一个元素),在显示日期的时候,只要有个固定的顺序去数组里取值,就可以完成显示了。
这个方法很一般,不知道楼主的具体要求,如果有具体要求的话可以寻求更好的数据结构。

网友B:
定义"年","月","日"这样的字符串没有问题吧?
把你的年月日分别转换成字符串,再和上述字符串拼接,行不行?

网友C:
strcpy()这样的函数,在库函数里面该有的吧?如果没有自己写也费不了多少事的..

网友D:
字符串拼接呀
实在不行,固定格式的数组也可以达到目的(把汉字预先存储到数组的固定位置)
再或者,分多次往显示区里送数据嘛,先送年份,再送汉字“年”,然后是月份…………
条条大路通罗马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