奇怪了,字符转码问题。

楼主:
const unsigned char *p;//b2 e2 73 65 65 ca d4 d6 d0 31 32 (测see试中12)
这个东西怎么转换成unicode方式显示出来呢?
我用::MultiByteToWideChar (CP_ACP, 0, pData, -1, pDialName, dwNum);
不行。
后来替换了所有可以替换的第一个参数和第二个参数,还是不行。

网友:
ANSI转Unicode,除了这个函数外,还有一个:
mbstowcs---Convert a multi-byte(ANSI) string to wide character stirng(Unicode).

用法比较简单,查一MSDN就行!

网友:
引用楼主 forccdn 的回复:

不行。
后来替换了所有可以替换的第一个参数和第二个参数,还是不行。

出错码?

网友:
实在不行就自己编个子程序来实现,也并不难的,就是把每个字节存为2个字节,补0就行,注意一下你用的机器的字序就行了。

网友:
网上有现成的代码,你下载一个对照 MSDN 中的说明好好看看,没什么不行的。

网友:
汗。。这种问题,自己多查查BAIDU就好了。。
现成的例子都很多哦。

网友:
后面参数类型不会出错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