断点跟踪时,值不能正常显示,为什么会这样?

楼主:
WinCE6.0/VC++2005 环境下.

(1)int m_nSelected;
(2)DWORD m_nSelected;
(3)WORD m_nSelected;

m_nSelected = 1;

断点跟踪时,显示值为0

  CString str;
  str.Format(L"%d", m_nSelected);
  MessageBox(str);  --> 显示值为1.

  为什么会这样?

网友:
断点设置在哪里?

网友:
CString str;
str.Format(L"%d", m_nSelected);
MessageBox(str);  --> 显示值为1
........

断点处:
m_nSelected

.........

网友:
还是没看懂你的断点儿到底在那里,狂晕ing……

网友A:
谢谢回复. 问题在VC栏目中,已解决。 同样的题目,人家都看懂了。 个人认为,本栏目底层软件 硬件水平更强些.

网友:
某些库不对,或者编译过程文件有问题,导致入栈数据没法跟踪

网友:
引用 网友A:
谢谢回复. 问题在VC栏目中,已解决。 同样的题目,人家都看懂了。 个人认为,本栏目底层软件 硬件水平更强些.

呵呵,这不是鄙视我们这一帮搞bsp的么

网友:
引用 网友A:
谢谢回复. 问题在VC栏目中,已解决。 同样的题目,人家都看懂了。 个人认为,本栏目底层软件 硬件水平更强些.

首先,没有人有为你回答的义务。
其次,这里更多的是交流,互相探讨,共同进步,你牛X的话可以不用来了。
再次,你只给了20分,一般的高手是不会来的。
最后,各个板块有各个板块的优势,每个人有每个人的看法,LZ不可一概而论。
以上仅代表鄙人之浅见!要BS请针对我个人!

网友:
引用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谢谢回复. 问题在VC栏目中,已解决。 同样的题目,人家都看懂了。 个人认为,本栏目底层软件 硬件水平更强些.

首先,没有人有为你回答的义务。
其次,这里更多的是交流,互相探讨,共同进步,你牛X的话可以不用来了。
再次,你只给了20分,一般的高手是不会来的。
最后,各个板块有各个板块的优势,每个人有每个人的看法,LZ不可一概而论。
以上仅代表鄙人之浅见!要BS请针对我个人!

91program百忙之中都来了,huabisir不想活了吧,呵~~~

网友:
我没有别的不友好的意思. 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