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来救救我啊 我的ARM开发板NFS挂不上

楼主:
我用的是UBUNTU 9.10,已经在电脑上建立好了编译环境,开发板上也按说明烧好了内核和BOOTLOADER了的,下面是串口终端的打印结果:
U-Boot 1.2.0-utulinux_s3c2440_bootloader (Oct  7 2008 - 23:05:31)
DRAM:  64 MB
Flash:  0 kB
NAND:  Bad block table not found for chip 0
Bad block table not found for chip 0
64 MiB
*** Warning - bad CRC or NAND, using default environment
In:    serial
Out:   serial
Err:   serial
dm9000 i/o: 0x18000300, id: 0x90000a46
MAC: 00:0c:20:02:0a:5b
Hit any key to stop autoboot:  0
utu-bootloader=>>>
setenv bootargs 'console=ttySAC0 root=/dev/nfs nfsroot=192.168.1.149:/utuLinux2.6.24/s3c2440_recover ip=192.168.1.15:192.168.1.1:192.168.1.1:255.255.255.0:www.yctek.com:eth0:off'
utu-bootloader=>>>boot
IP-Config: Complete:
      device=eth0, addr=192.168.1.15, mask=255.255.255.0, gw=192.168.1.1,
     host=www, domain=, nis-domain=yctek.com,
     bootserver=192.168.1.1, rootserver=192.168.1.149, rootpath=
Looking up port of RPC 100003/2 on 192.168.1.149
rpcbind: server 192.168.1.149 not responding, timed out
Root-NFS: Unable to get nfsd port number from server, using default
Looking up port of RPC 100005/1 on 192.168.1.149
rpcbind: server 192.168.1.149 not responding, timed out
Root-NFS: Unable to get mountd port number from server, using default
mount: server 192.168.1.149 not responding, timed out
Root-NFS: Server returned error -5 while mounting /utuLinux2.6.24/s3c2440_recovr
VFS: Unable to mount root fs via NFS, trying floppy.
VFS: Cannot open root device "nfs" or unknown-block(2,0)
Please append a correct "root=" boot option; here are the available partitions:
1f00        384 mtdblock0 (driver?)
1f01       2048 mtdblock1 (driver?)
1f02      63088 mtdblock2 (driver?)
Kernel panic - not syncing: VFS: Unable to mount root fs on unknown-block(2,0)
eth0: link down

注:用的扬创2440开发板
不知是IP设置不对还是,NFS设置有问题
我的/etc/exports 设置一开始如下:
/utuLinux2.6.24/s3c2440_recover *(rw,sync,no_root_squash)
不行,后来又改成自己PC的IP:
/utuLinux2.6.24/s3c2440_recover  192.168.1.149(rw,sync,no_root_squash)
在电脑上还回测试能挂上,但是改成开发板的IP则还是上面终端的内容,实在不知哪儿出问题了,请各位大虾给点意见吧

网友:
不会,友情帮顶下。

MARK.

网友:
这种错。电脑上行?

网友:
启动时挂载nfs没做过,u-boot也有ping命令,你ping下通不通,有这句提示server 192.168.1.149 not responding, timed out ,看看是不是nfs服务没安好。

网友:
一般开发板挂在不上检查一下几点:
第一,是否关闭防火墙。PC的防火墙。
第二,是否开启NFS服务
第三,是否能ping通
第四,如果是在虚拟机下,检查是否设置为桥接
第五,NFS配置的是否正确,包括权限,IP等

网友:
楼上二位说得有道理,贴出来的那天晚上我已经检查出来了,是我的联网没有配置对,根本没有设置好本地连接,我一开始是用的UBUNTU9.10的AutoEth0,它在我挂载时是断网了的,后来新建了一个网络连接之后就好使了。无论如何谢谢二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