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qlce相关问题

楼主:
已经用dllregister.exe在wince5.0下注册了ssce20.dll,ssceca20.dll,ssceerroren.dll,adoce31.dll,adoceoledb31.dll,adoxce31.dll

HRESULT hr = CoCreateInstance(CLSID_RemoteDataAccess, NULL, CLSCTX_INPROC_SERVER, IID_ISSCERDA, (LPVOID *)&pCERDA);
返回值为假,请问还有什么要满足的条件没有,谢谢

欢迎帮顶,谢谢

网友A:
你定制的系统中包含了sqlce了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定制的系统中包含了sqlce了吗。

定制的系统里面没有包含sqlce,我是按照evc高级编程及其应用开发这本书的第8章的例子的,感谢您的回答

网友B:
LZ去看看hr 的具体值是多少,然后去一个.h文件中查找相应的原因

网友:
函数功能描述:用指定的类标识符创建一个Com对象,用指定的类标识符创建一个未初始化的对象。当在本机中只创建一个对象时,可以调用 CoCreateInstance;在远程系统中创建一个对象时,可以调用CoCreateInstanceEx;创建多个同一CLSID的对象时, 可以参考 CoGetClassObject 函数。
函数原形:
STDAPI CoCreateInstance(
REFCLSID rclsid, //创建的Com对象的类标识符(CLSID)
LPUNKNOWN pUnkOuter, //指向接口IUnknown的指针
DWORD dwClsContext, //运行可执行代码的上下文
REFIID riid, //创建的Com对象的接口标识符
LPVOID * ppv //用来接收指向Com对象接口地址的指针变量
);
参数:
rclsid
[in] 用来唯一标识一个对象的CLSID(128位),需要用它来创建指定对象。
pUnkOuter
[in] 如果为NULL, 表明此对象不是聚合式对象一部分。如果不是NULL, 则指针指向一个聚合式对象的IUnknown接口。
dwClsContext
[in] 组件类别. 可使用CLSCTX枚举器中预定义的值.
riid
[in] 引用接口标识符,用来与对象通信。
ppv
[out] 用来接收指向接口地址的指针变量。如果函数调用成功,*ppv包括请求的接口指针。
返回值:
S_OK
指定的Com对象实例被成功创建。
REGDB_E_CLASSNOTREG
指定的类没有在注册表中注册. 也可能是指定的dwClsContext没有注册或注册表中的服务器类型损坏
CLASS_E_NOAGGREGATION
这个类不能创建为聚合型。
E_NOINTERFACE
指定的类没有实现请求的接口, 或者是IUnknown接口没有暴露请求的接口.
注释:
CoCreateInstance帮助者函数通过使用对象的CLSID,提供了一种便洁的方式与类对象连接,创建未初始化的实例,以及释放类对象。它封装了以下的功能:
CoGetClassObject(rclsid, dwClsContext, NULL, IID_IClassFactory, &pCF);
hresult = pCF->CreateInstance(pUnkOuter, riid, ppvObj);
pCF->Release();
当在本机中只创建一个对象时,调用CoCreateInstance是最方便的;如果要在远程系统中创建一个对象时,可以调用 CoCreateInstanceEx;创建多个同一CLSID的对象时, 可以参考 CoGetClassObject 函数;如果创建多个对象实例,可以获得类对象的IClassFactory 接口指针,并使用需要的方法,可以使用CoGetClassObject函数。
在CLSCTX枚举器中, 你可以指定用来管理对象的服务器类型. 这些常量可以是CLSCTX_INPROC_SERVER, CLSCTX_INPROC_HANDLER, CLSCTX_LOCAL_SERVER或是它们的任何组合. 常量CLSCTX_ALL被定义为这三个值的组合. 想获得更多的有关这些常量的用法,请参考CLSCTX.
实例:
if ( SUCCEEDED( CoInitialize(NULL) ) )
{
// 如果成功初始化COM库,则继续初始化并运行应用程序...
// 对于Win32应用程序, CoInitialize函数的pvReserved参数,必须为NULL. 此参数不能被用于32位COM,
// CoInitialize将会返回E_INVALIDARG,如果传递一个非NULL参数.
}
else
{
// 如果初始化COM库失败,则退出.
}
HRESULT hr;
IComObject *pRet;
hr = CoCreateInstance(CLSID_OFCOM,NULL,CLSCTX_INPROC_SERVER,IID_OFCOMOBJECT,
(PPVOID)&pRet);
if (SUCCEEDED(hr))
{
// 卸载不用的COM服务.
CoFreeUnusedLibraries();
}
else
...
...
pRet->Release();
CoUninitialize();

要求:
Windows NT/2000: 需要 Windows NT 3.1 或以后版本。
Windows 95/98: 需要 Windows 95 或以后版本。
头文件 : objbase.h.
库文件 : ole32.dll.

网友:
引用 网友B:
LZ去看看hr 的具体值是多少,然后去一个.h文件中查找相应的原因

感谢您的回答
返回的是-2147221008,网上查了下资料好像跟尚未调用 CoInitialize有关。

网友:
那就先初始化CoInitialize()

网友:
if ( SUCCEEDED( CoInitialize(NULL) ) )
{
// 如果成功初始化COM库,则继续初始化并运行应用程序...
// 对于Win32应用程序, CoInitialize函数的pvReserved参数,必须为NULL. 此参数不能被用于32位COM,
// CoInitialize将会返回E_INVALIDARG,如果传递一个非NULL参数.
}
else
{
// 如果初始化COM库失败,则退出.
}
HRESULT hr;
IComObject *pRet;
hr = CoCreateInstance(CLSID_OFCOM,NULL,CLSCTX_INPROC_SERVER,IID_OFCOMOBJECT,
(PPVOID)&pRet);
if (SUCCEEDED(hr))
{
// 卸载不用的COM服务.
CoFreeUnusedLibraries();
}
else
...
...
pRet->Release();
CoUninitializ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