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s2008 下的 wm 6 classis emulator

楼主:
hSession = InternetOpen(szAgent, INTERNET_OPEN_TYPE_PRECONFIG,NULL,NULL,0);
        hConnect = InternetConnect(hSession, L"localhost", 80,NULL,NULL,INTERNET_SERVICE_HTTP,0,NULL);

        if( hSession==NULL ||  hConnect==NULL )
        {
                //给点提示
                MessageBox(NULL ,L"初始化Wininet失败!" ,L"警告" ,MB_OK);
                return ;
        }

        TCHAR strFormData[MAX_LOADSTRING];
        wsprintf(strFormData,L"userName=%s&password=%s&fromapp=1",L"admin",L"11111");

        TCHAR strTemp[MAX_LOADSTRING];
        wsprintf(strTemp, L"%s%s", L"/webdesk",L"/signon_check");

         const wchar_t* lplpszAcceptTypes[] = {L"*/*", NULL};
        HINTERNET hFile = HttpOpenRequest(hConnect,L"POST", strTemp, L"HTTP/1.1", NULL, lplpszAcceptTypes,INTERNET_FLAG_NO_CACHE_WRITE,NULL);

        if(!HttpSendRequest(hFile, szHeaders, MAX_LOADSTRING, (LPVOID)strFormData, MAX_LOADSTRING))
        {
                long err = GetLastError();
                MessageBox(NULL ,L"发送请求失败!" ,L"警告" ,MB_OK);
        }

返回err = 12029错误,请高手指点!
仿真机已经联网

网友:
ERROR_INTERNET_CANNOT_CONNECT
The attempt to connect to the server failed.
MSDN上这么说的

HttpOpenRequest已经调用成功,hFile有值了.可是HttpSendRequest之后就返回12029错误了,在线等高手指点!

网友:
你的模拟器连上网络没有?

网友:
在Tools/Device Emulator Manager
中选中启动的模拟器,右键菜单中“Cradle”,这个时候Activesync 会连上,图标变绿就行了。

网友:
已经连上网了,可是还是不行

网友:
快来人啊

网友:
你用IE直接访问你的服务器可以不?

网友:
谢谢ultrapro!!!!
真是一语点醒梦中人啊 !!!
localhost!
换成IP格式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