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dowsCE
wince和app怎么分开?

楼主(2010-05-18):
wince和app怎么分开?
大家讨论下呢,
应用情境os:wince,app是自己公司开发,也可以提供sdk包给第三方开发,
那如何做到wince和app如何分开呢?怎么做比较合理?
不能像手持设备一样,就提供个wince的系统,最好能够把开始键和其他系统供功能给屏蔽掉。
公司
能够
第三方
wince
开发

网友A:
没明白是什么意思啊

网友B:
你们的app发布最终肯定是可执行程序,这不就分开了。

网友C:
不好意思,没有解释清楚
是想吧wince中的原来的shell给屏蔽掉,包括那些资源管理、控制面板等系统功能,
系统起来直接跑App,但有的时候,客户可能自己定制了一些功能,也要能够和App对接上

网友D:
不想跑原来的shell可以把开机启动项设置成你的APP,通过改注册表就行。
[HKEY_LOCAL_MACHINE\Init]
"Launch50"=""
"Depend50"=hex:14,00,1e,00
"Launch70"="
YourApp.exe
"
"Depend70"=hex:14,00,1e,00,3C,00

网友E:
拿掉explorer ,把自己的shell放到某个隐藏flash分区,并入写入注册表,如LS。

网友F:
谢谢楼上几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