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关于51单片机IIC通信程序

楼主:
哪位朋友可以指点一下单片机IIC 程序应该怎么写呢 书上写的看了 但是没弄明白究竟是怎么回事。。

网友:
IIC的时序是非常简单的
通过沿变化来起始和停止
楼主要是学习的话
可以调试一下AT24C02这个片子
是个存储芯片
时序就是IIC的
非常典型
而且网上也有非常成熟
非常规范的代码
可供参考
下载一份其datasheet
楼主调试完这个片子
可对IIC协议有个通透的理解
IIC,SPI,CAN,USB等等通讯协议
IIC是最简便易用的
————————————————————————————————————————————————
菜鸟来顶贴学习。

网友:
看IIC的读写时序图 慢慢看会有收获的 不要心急,要理解器件地址的确定,内部存储空间的地址也就是子地址,然后读写时序中怎样是读 怎样是写,何时需要ACK,何时不需要,何时是NACK,耐心看一个诸如AT24C02这样的简单的器件手册就会有收获

网友:
和SPI通讯很相似,一根时钟线一根数据线,数据一位一位传输,楼主如果知道SPI通讯的话,看看IIC例程就清楚了

网友:
#include
#include

#define AddWr 0xae
#define AddRd 0xaf

sbit Sda=P1^2;
sbit Scl=P1^1;
sbit WP=P1^0;

/*------------------------------------------------
                   延时程序
------------------------------------------------*/
void mDelay(unsigned char j)
{
  unsigned int i;
  for(;j>0;j--)
     {
      for(i=0;i<125;i++)
         {;}
      }
  }

/*------------------------------------------------
                    启动IIC总线
------------------------------------------------*/
  void Start(void)
  {
   Sda=1;
   _nop_();_nop_();
   Scl=1;
   _nop_();_nop_();_nop_();_nop_();_nop_();
   Sda=0;
   _nop_();_nop_();_nop_();_nop_();_nop_();
   Scl=0;
  }

/*------------------------------------------------
                    停止IIC总线
------------------------------------------------*/
  void Stop(void)
  {
   Sda=0;
   _nop_();
   Scl=1;
   _nop_();_nop_();_nop_();_nop_();_nop_();
   Sda=1;
   _nop_();_nop_();_nop_();_nop_();_nop_();
   Scl=0;
   }

/*------------------------------------------------
                   应答IIC总线
------------------------------------------------*/
   void Ack(void)
   {
    Sda=0;
    _nop_();_nop_();_nop_();
    Scl=1;
    _nop_();_nop_();_nop_();_nop_();_nop_();
    Scl=0;
    _nop_();_nop_();
    }

/*------------------------------------------------
                 非应答IIC总线
------------------------------------------------*/
    void NoAck(void)
    {
     Sda=1;
     _nop_();_nop_();_nop_();
     Scl=1;
     _nop_();_nop_();_nop_();_nop_();_nop_();
     Scl=0;
     _nop_();_nop_();
     }

/*------------------------------------------------
              发送一个字节
------------------------------------------------*/
     void Send(unsigned char Data)
     {
      unsigned char BitCounter=8;
      unsigned char temp;

      do
        {
         temp=Data;
         Scl=0;
         _nop_();_nop_();_nop_();_nop_();_nop_();
         if((temp&0x80)==0x80)
            Sda=1;
         else
            Sda=0;

            Scl=1;
            temp=Data<<1;
            Data=temp;
            BitCounter--;
          }
      while(BitCounter);
          Scl=0;
      }

/*------------------------------------------------
               读入一个字节并返回
------------------------------------------------*/
      unsigned char Read(void)
      {
       unsigned char temp=0;
       unsigned char temp1=0;
       unsigned char BitCounter=8;

       Sda=1;
       do
         {
          Scl=0;
          _nop_();_nop_();_nop_();_nop_();_nop_();
          Scl=1;
          _nop_();_nop_();_nop_();_nop_();_nop_();
          if(Sda)
             temp=temp|0x01;
          else
             temp=temp&0xfe;

          if(BitCounter-1)
             {
              temp1=temp<<1;
              temp=temp1;
                  }
              BitCounter--;
                 }
        while(BitCounter);
        return(temp);
      }

/*------------------------------------------------
                  写入数据
------------------------------------------------*/
      void WrToROM(unsigned char Data[],unsigned char Address,unsigned char Num)
      {
       unsigned char i;
       unsigned char *PData;
       PData=Data;
       for(i=0;i
          {
           Start();
           Send(AddWr);
           Ack();
           Send(Address+i);
           Ack();
           Send(*(PData+i));
           Ack();
           Stop();
           mDelay(20);
           }
       }

/*------------------------------------------------
                 读出数据
------------------------------------------------*/
      void RdFromROM(unsigned char Data[],unsigned char Address,unsigned char Num)
      {
       unsigned char i;
       unsigned char *PData;
       PData=Data;
       for(i=0;i
          {
           Start();
           Send(AddWr);
           Ack();
           Send(Address+i);
           Ack();
           Start();
           Send(AddRd);
           Ack();
           *(PData+i)=Read();
           Scl=0;
           NoAck();
           Stop();
           }
      }

/*------------------------------------------------
                   主程序
------------------------------------------------*/
    void main()
    {
     unsigned char Number[4]={0x06,0x5b,0x4f,0x66};
     unsigned char i;
     WP=0;
     P2=0x00;

     WrToROM(Number,4,4);
     mDelay(200);
     Number[0]=0;
     Number[1]=0;
     Number[2]=0;
     Number[3]=0;
     RdFromROM(Number,4,4);

     while(1)
          {

           P0=Number[i];
           mDelay(200);
           mDelay(200);
           i++;
           if(i==4)
              i=0;
          }
    }

这有个24c02的程序  看的我直迷糊  哎。。  真是晕的很  是不是太笨了

网友A:
不要直接看程序,看IIC的读写时序图 然后对照程序看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要直接看程序,看IIC的读写时序图 然后对照程序看
没错

网友:
往上搜了一下 又看了一遍 感觉有那么点意思了  起始用下降沿 终止用上升沿 数据传输时SCL为高 SDA数据保持稳定 SCL为低 允许SDA数据变化 然后每一帧最后加一应答位 不知道是不是这样理解 我觉得我还是晕着的。。

网友:
觉得晕的时候就对照程序 看看过程是否跟你想象的一样

网友:
void stopi2c()
{
    SCL=0;
    DELAY(1);
    DSA=0;
    DELAY(1);
    SCL=1;
    DELAY(1);
    SDA=1;
    DELAY(1);
}

我的书上的终止信号是这么写的和上面那个不一样 上面那个是开发板带的24c02资料 有什么区别么

网友:
看下时序图呢 具体时序我也不记得啊

网友:
void respons()                //回应信号
{
        uchar i=0;SCL=1;delay();
        while((SDA==1)&&())
              i++;
        SCL=0;
        delay();}

那个i<255这句是什么意思呢  是延时的作用么?

网友:
时序------还有要有一些硬件工具。

网友:
引用 网友B:

C/C++ code

void respons()        //回应信号
{
    uchar i=0;SCL=1;delay();
        while((SDA==1)&&())
              i++;
    SCL=0;
        delay();}

那个i<255这句是什么意思呢  是延时的作用么?

这是硬件i2c处理应答信号的常用办法,就是主机等待从机应答信号,当一段时间从机还未应答的话,就认为是已经应答,进而继续处理继续的内容。这样做节省MCU的时间,而且也体现了i2c的灵活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