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ja1000读写问题

楼主:
void SJA1000_ReadRegister(UINT8 reg, UINT8 *value)
{
        //g_lpBaseSJA1000[8] = reg;
        //*value = (UINT8)g_lpBaseSJA1000[4];
        //*(volatile UCHAR * const)address = value;
        //return (*(volatile UCHAR * const)address);
        WRITE_REGISTER_UCHAR((PUCHAR)&g_lpBaseSJA1000[8], reg);
        *value = READ_REGISTER_UCHAR((PUCHAR)&g_lpBaseSJA1000[4]);
}
EP9315 cpu,为什么读出来的都是写进去的地址reg.
也就是*value的值是reg,咋回事呢

网友:
WRITE_REGISTER_UCHAR((PUCHAR)&g_lpBaseSJA1000[8], reg);

你有写value的值进去吗?貌似写的是reg吧

网友:
我是要读reg地址的内容啊

网友:
变量=寄存器
就可以了吧。

网友:
哦,看漏了

网友:
void SJA1000_WriteRegister(UINT8 reg, UINT8 value)
{
        //g_lpBaseSJA1000[4] = reg;
        //g_lpBaseSJA1000[8] = value;

        WRITE_REGISTER_UCHAR((PUCHAR)&g_lpBaseSJA1000[8], reg);//write address
        WRITE_REGISTER_UCHAR((PUCHAR)&g_lpBaseSJA1000[4], value);//write data
}
现在的情况是可以写进去,因为我写一个分频的参数进入,从CLKOUT可以看到频率确实变了
读是不是时序满足不了啊,因为这个是LADDR2来模拟ALE信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