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WINCE下声卡给上层操作系统调用的调声音的接口在哪里?

楼主:
请教各位,
我的平台是PXA270
声音驱动用的是AC97
现在想通过导航按键复用来调节声音
即,当媒体播放器弹出来时,导航键变成声音调节键
请问:
WINCE下声音驱动中调节声音大小的部分在哪里?
是否是导出一个API供上层操作系统调用??

网友:
还是用API必须好,移植起来方便。

网友:
引用 网友A:
waveOutSetVolume

这个函数没找到

我想问的是:低层肯定有个调节音量的函数 是 提供 给操作系统调用的
那么这个函数我觉得应该不收平台限制,应该是一个通用的函数,只是在具体实现上不一样
请问这个函数叫什么名字呢???

网友:
在控制面板中有个音量和声音这个功能选项

很明显这个功能的实现中 一定是 调用了我低层的驱动程序给它提供的接口API

我现在需要的就是找到这个驱动函数接口调节声音的驱动函数)

请问各位,哪个API是处理这个事情的啊,这个工作流程是怎么样的呢?

谢谢各位!

网友A:
waveOutSetVolume 是调节声音的API
驱动的话 是通过WAV_IOControl的IOCTL来调节的

网友:
正要做音频驱动,过来学习一下,呵呵

网友:
引用 网友A:
waveOutSetVolume 是调节声音的API
驱动的话 是通过WAV_IOControl的IOCTL来调节的

正解
thank U!